AIC23采集到的数据是应该用什么数据类型来接收?

楼主(2018-11-22):
如题:

AIC23采集到的数据是应该用什么数据类型来接收,int还是unsigned int?

这个采集到的数字是什么含义呢?代表的是声音信号的幅值?

while(!MCBSP_rrdy(hMcbsp)){};
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data);

也就是说,data应该是什么数据类型?int还是unsigned int。这个数字的物理意义。

网友A:
对于 16 位的音频数据, 其实就是采样到的幅度值, 是 0 为参考点的有符号数据.

楼主(点评):
谢谢。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AIC23采集声音,能够清晰听到,但得到的数据却都是负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92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