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单片机的BIN

楼主(2018-11-22):
请问怎么由keil生成的BIN文件大小,计算烧录到APROM中的程序代码大小。

网友:
你要看生成后给的信息,这个跟文件本身大小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网友A:
这不就是大小吗,每个部分的大小。

网友B:
上面的就是,你可以看看上面每个类型数据的意义。

网友C:
上面那个编译后几种code的大小和应该就是吧

网友D:
以前我是以为文件大小就是要用多大的空间呢。

网友E:
现在一般情况都够用吧,存储空间现在都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