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用程序PID来控温,但是能不能就用硬件电路来实...

楼主(2018-11-22):
我们一般是用程序来实现,但是现在能不能用电路来实现;现要求是温度在5-20°,当温度高于20°时降温至5°停;当温度低于5°时,加热至20°停;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一开始还是纯机械的呢……后来才进化出用“高级的”运算放大器搭建的“模拟计算机”

网友B:
PⅠD,比例、积分、微分,本来就是放大器单元基本类型。
程序PⅠD,说到底就是模拟运算的数字化实现。
典型的,稳压电源的釆样比较相位补偿,就是一个典型的模拟PⅠD。

网友C:
采样比较就可以吧

@mohanwei :看精度要求啊,不要求那么高精度只满足控温的要求足够了。精度要求高还是用mcu啊。
@dirtwillfly :温控开关的问题是种类少误差大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两个温度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温度开关精度为正负5度

下面这种精度高些, 还不够就用水银电接点温度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

网友E:
直接采样然后放大比较就行了啊,数字控制本来就是从模拟控制转化来的。

网友F:
简单的电路,模拟电路便宜可靠。
复杂的,还是MCU处理方便。
对于温度控制,如果需要测量、显示、控制,肯定是MCU方便。

网友G:
实际上很多生活家电的电路都很简单,不如吹风机、电饼铛、热水壶等。用个mcu的生活家电都会宣传微电脑控制等等

网友H:
可以的,模拟计算机了解一下,虽然已经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开关精度为正负5度

下面这种精度高些, 还不够就用水银电接点温度计

T叔这个有点给力哇,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模拟计算机了解一下,虽然已经过时

是的,突然发现好像是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很多生活家电的电路都很简单,不如吹风机、电饼铛、热水壶等。用个mcu的生活家电都会宣传微电脑控制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电路,模拟电路便宜可靠。
复杂的,还是MCU处理方便。
对于温度控制,如果需要测量、显示、控制,肯 ...

我们这里的话肯定是MCU来处理,来的方便的多,我也就是有这个想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采样然后放大比较就行了啊,数字控制本来就是从模拟控制转化来的。

采样,然后分别和5°,20°的只比较,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一开始还是纯机械的呢……后来才进化出用“高级的”运算放大器搭建的“模拟计算机” ...

楼主: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有点给力哇,谢谢啦

不过这个温度开关的精度±5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ⅠD,比例、积分、微分,本来就是放大器单元基本类型。
程序PⅠD,说到底就是模拟运算的数字化实现。
典型 ...

你说的应该是直流稳压电源吧

网友I:
你这要求很简单,不能算PID。
用4运放,搭个电路。

网友I:
两路输出驱动,逻辑相反。两电位器分别设置温度和温差

网友J:
斯密特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