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W接口烧录程序成功率低问题

楼主(2018-11-22):
我用的是JLINK+SW接口烧录程序,但是JLINK通过SW接口连接芯片读取ID成功率很低,烧录程序的成功率更低,但有时还能烧录进去.大部分情况都是我烧录程序或连接芯片时,KEIL就卡住了,然后提示"No Cortex SW Device Found"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醉了!!

网友:
线有问题?还是usb驱动电流弱?换个接口和较短的线试试

网友A:
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其次是硬件设计、线缆质量

网友B:
有可能是TMS和TCK两根线有点长。

网友C:
供电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D:
我发现用JLink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而且还经常锁死单片机,用STLink就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E:
电源,数据线,看看哪儿的问题。电源指的是的USB接口供电问题。换个接口,然后数据线。

网友C:
感觉sw口稳定性不好

网友F:
改用jta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