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楼主(2018-11-22):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这个不就是C语言写的IO口SPI软件控制,**文的噱头

网友B:
类似 SPI 和 I2C 等串行总线都可以由硬件或软件来实现。
硬件实现的优点是(最高)速度快,软件开销少(占用程序存储器少)。缺点是硬件成本高。
而用软件实现则相反。

在一些低成本的应用中,可能会需要一个低速的串行总线,如液晶驱动芯片、小容量的存储器……等。
这时就要用到软件实现的方法。就是 LZ 标题所说的含义。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基于GPIO口的模拟SPI通信吗?怎么涉及到软件控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