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FPGA] Intel FPGA MAX 10 烧写步骤,简单易用

楼主(2018-11-23):
Intel FPGA之前呢的MAX系列一直都属于CPLD,而最新一代的MAX10系列则归到了FPGA系列,因为MAX 10 包括了如Nios II软核、DSP模块和DDR3控制器等所有FPGA的功能,而且MAX还保留了CPLD的瞬时接通功能,无需外部存储器。这使得这款FPGA可以像CPLD一样上电瞬时加载。而且我们在烧写程序时,既可以像FPGA一样烧写SOF文件,用于调试,也可以烧写POF文件,掉电不会丢失。比之前FPGA烧写到外部存储器方便了很多。只要如下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实现:

1、  确保USB Blaster 与板卡JTAG连接,同时将USB Blaster 连接至PC机USB接口。
2、  打开Quartus。
3、  打开Tools->Programmer,确保USB-Blaster已经识别。
4、  点击Add File,选择相应的pof文件
5、 按下图方式进行勾选:

6、  单击Start进行烧写至Progress进度条完成

网友A(2019-01-28):
Intel FPGA之前呢的MAX系列一直都属于CPLD。我以为是两个东西呢。

网友A:
原来CPLD也是FPGA的啊

网友B:
这个功能确实不错,以前用FPGA都要专配一个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