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探讨】关于光耦控制可控硅驱动电机的元件参数

楼主(2018-11-23):
工作中遇到了光耦控制可控硅驱动交流风机的问题,需要单独做一块小板来驱动交流电机下图为抄样板的原理图,方案为使用MOC3051光耦控制BTA16:

下图为我使用MOC3021代替MOC3051控制BTA16,电路为MOC3021规格书上的推荐电路:

现在有以下疑问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答疑一下:
【1】 MOC3021与MOC3051两者都是光耦控制BTA16,为什么电路差异那么大,及其各自电路的电阻电容参数大小如何确定
【2】L1电感,X电容及其串联电阻(为什么要串联电阻)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
求各位前辈帮忙点拨

网友A(2019-11-10):
1. 两种光耦,你用同样的电路,也可以用。
2. L1是为了防止感性负载反向电动势导致可控硅控制失控;阻容电路也是为了防止误动作,延长器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