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中间的1: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3):
这个1:1有时30: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OS管镜像电流源。。。。
漏极的面积决定电流分配。
1:1就是指漏极面积比,电流是相等的。
相等的漏极工艺是最容易的。

网友A:
IC里面才会有这个,分立元件没有这种分配

楼主:
是的,就是内部的。谢谢

网友B:
是宽长比之比,即(W1/ L1):(W2/L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宽长比之比,即(W1/ L1):(W2/L2).

表明镜象电流相对于基准电流的倍数,可以这样理解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明镜象电流相对于基准电流的倍数,可以这样理解不?

对的,I镜像=(宽长比之比)×I基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