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测量一个范围的电压有个区间ADC值没变化,求助

楼主(2018-11-23):
兄弟们,问个问题,STM32F103RC ADC采样电压的时候,有一个区间采样不到(表现为ADC值没有变化),比如,采样0.3V-2.5V的电压,0.407V-0.416V的范围ADC值没有变化,其他范围都可以测量出来就算是1mV的电压变化都可以测量出来,VDDA参考电压也量过了是3.25V挺稳定的,有人遇倒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用的12位的AD,理论分辨率可以达到0.8mV,但是在这个区间,9mV的变化都测不出来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参考电压阿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C:
如此的神奇。

网友C:
跑个官方的例程也不行?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E:
这个区间的值没啥特别的啊 你的问题真的是好奇怪

网友F: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G(2022-02-25):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不止一处,每隔固定的一段电压值,就会出现一个小范围的电压值变化无法测出,整体表现为起初采集值比实际值偏大一点,然后随着采集电压的上升,到一个范围的电压值无法测出,过了这个范围后,测出的采集值又比实际值小一点,然后又到下一个死区,之后采集值又比实际值大一点了

网友H:
待测源的稳定性,是如何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