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8T6不能连接下载器

楼主(2018-11-23):
STM32F103R8T6第一次上电是可以连接下载器(SWD)的,但是系统重新上电就不可以了,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不是使用了 SWD 引脚做 IO 口用了呢

网友B:
本公司代理分销ST ARM芯片  有需要可联系 0755-369922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不是使用了 SWD 引脚做 IO 口用了呢

没有复用的.

网友C:
你看下复位引脚是不是有问题,复位电阻是不是太小了。复位时间太短,所以没法连接,前两天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