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电感隔离???

楼主(2018-11-23):
用电感隔离不太好吧???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电感单点接地的。

网友B:
一般不要用电感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隔离的原因,然后就从原因分析理解,其实隔离的本质是导线有电阻,要是导线没有电阻就不用隔离

网友D:
用电感时,一定要记住,电感的直流电阻,这个会导致地电位的抬升。

楼主:
楼上说了许多,但是没说用电感的优劣,以及什么场合用电感?还有大部分情况用电感隔离,还是少部分用电感隔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说了许多,但是没说用电感的优劣,以及什么场合用电感?还有大部分情况用电感隔离,还是少部分用电感隔 ...

模拟地与数字地要做到一点接地再用电感隔离是好的,没有做前者,还是不隔离好,因为回流通道受阻导致模拟地地弹。

电感中的高频噪声电流,会导致接地电压有很高的电压噪声。影响系统工作。我觉得即便是模拟地与数字地做到一点接地,也没必要电感接地。这里再用电感接地,是想滤除低频干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说了许多,但是没说用电感的优劣,以及什么场合用电感?还有大部分情况用电感隔离,还是少部分用电感隔 ...

其实,数字高频与模拟分隔不应用电感,而是用磁珠隔离才对,阻止数字高频进入模拟糸统,且对高频呈现出的电阻特性,高频能量被耗散。电感是对低频交流是有效的,而对高频无效,因有分布电容的存在。被BYPASS了、降低高频噪声对模拟糸统的影响不外用二种手段阻,疏。细细领会其原因。高频噪声流过的回路最短,进入能量最小。

学习了,向高手致敬
对嘛 要么用磁珠 要么0欧电阻。用电感我感觉是只找麻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