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耦合线圈的电路

楼主(2018-11-23):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器是将初级线圈直接套在次级线圈上边的耦合线圈。匝数比为3:110.示波器测得功率管集电极电压Vpp大约60多V,CL负载电容出的电压大约2KV多一点。
各位前辈,有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1. 在书中讲的丙类放大电路的选频网络一般只有一个LC选频,那么这个电路中,C1,L1和CL,L2是不是构成了两个LC选频网络?如果是的话,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点应该如何估算呢?
2. 设计目标是要在负载电容上输出峰峰值 3KV的正弦波形 电压,目前我能做到2KV,如果提升的话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设计要求谐振点在1MHz-3MHz之间,目前的谐振点是1MHz多一点点,我理解的是次级线圈的匝数不能再增加了,因为如果再增加次级匝数提高输出电压的话,谐振点就会低于1MHz,所以不知道应该如何再去优化)
3.目前电源使用的是30V的电压源,功率管加了散热片,实际测试中,开机之后,总电流为0.25A,然后功率管温度开始上升,总电流开始增加,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开始下降。当微调信号的频率时候,总电流可以下降一点,输出电压有一点回升。但是随后总电流再次开始增加,周而复始。。。。。。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调整电路?
4.蓝色的波形是集电极处的波形,也就是2点处的测量结果。理论上应该是个正弦波,为什回成为这个样子?
5.如果不采用自己搭建的这种电路,是否还有更好的电路实现方法?将信号从几付升高到3KV

各位大佬们可以直接看6楼,7楼

网友A:
可以试试看用1/3MHz来激励。
你的实测波形似乎存在寄生震荡,频率远高于1MHz,所以看起来不是正弦波。但我觉得不是主要问题,不用过多关注。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输出电压,可以考虑用H桥驱动,理论上输出电压可以翻倍。代价就是电路更复杂。

网友B:
假如仿真出现这样的波形,就是自激,而且触底。

网友C:
楼主的L2,图中标注110,是110匝么?这110匝是怎么绕的?单层平绕?绕成两层?绕成三层?

网友D:
这电路也太简单了吧?当激励段交流信号木有的时候,靠管子硬抗?要想交流放大电路正常完美工作,交直流工作点,反馈,退耦都要做做好,假如实际电路的话,仿真电路另说。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黑底,搞得这么难看,我把我的问题重新写在了下面。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器是将初级线圈直接套在次级线圈上边的耦合线圈。匝数比为3:110.示波器测得功率管集电极电压Vpp大约60多V,CL负载电容出的电压大约2KV多一点。
各位前辈,有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1. 在书中讲的丙类放大电路的选频网络一般只有一个LC选频,那么这个电路中,C1,L1和CL,L2是不是构成了两个LC选频网络?如果是的话,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点应该如何估算呢?
2. 设计目标是要在负载电容上输出峰峰值 3KV的正弦波形 电压,目前我能做到2KV,如果提升的话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设计要求谐振点在1MHz-3MHz之间,目前的谐振点是1MHz多一点点,我理解的是次级线圈的匝数不能再增加了,因为如果再增加次级匝数提高输出电压的话,谐振点就会低于1MHz,所以不知道应该如何再去优化)
3.目前电源使用的是30V的电压源,功率管加了散热片,实际测试中,开机之后,总电流为0.25A,然后功率管温度开始上升,总电流开始增加,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开始下降。当微调信号的频率时候,总电流可以下降一点,输出电压有一点回升。但是随后总电流再次开始增加,周而复始。。。。。。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调整电路?
4.蓝色的波形是集电极处的波形,也就是2点处的测量结果。理论上应该是个正弦波,为什回成为这个样子?
5.如果不采用自己搭建的这种电路,是否还有更好的电路实现方法?将信号从几付升高到3KV

耦合线圈电感比3:110的次级是单层平铺的,因为之前试过多层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仿真出现这样的波形,就是自激,而且触底。

这个是实际用变压器测到的波形。请教一下前辈,自激产生的信号(也就是蓝色的那个吧),可以超过集电极的直流电压大小么?我感觉我用的是30V的电压,理论上是不是应该不会超过正负30V,也就是60V的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L2,图中标注110,是110匝么?这110匝是怎么绕的?单层平绕?绕成两层?绕成三层? ...

这个是单层平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实际用变压器测到的波形。请教一下前辈,自激产生的信号(也就是蓝色的那个吧),可以超过集电极的 ...

你想一想,为什么电感电路要加续流二极管或者电容?就明白电感两端电压是否可以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实际用变压器测到的波形。请教一下前辈,自激产生的信号(也就是蓝色的那个吧),可以超过集电极的 ...

完全可能超过直流电源电压,甚至达到直流电源电压的若干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黑底,搞得这么难看,我把我的问题重新写在了下面。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 ...

在书中讲的丙类放大电路的选频网络一般只有一个LC选频,那么这个电路中,C1,L1和CL,L2是不是构成了两个LC选频网络?如果是的话,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点应该如何估算呢?

可以是两个LC谐振回路。两个LC谐振回路通常应该谐振在同一频率上,而且要考虑两个线圈之间的耦合程度。
不过,你的电路好像不大可能谐振在同一频率上,因为一个是3匝10pF,一个是110匝33pF,相差太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黑底,搞得这么难看,我把我的问题重新写在了下面。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 ...

即使工作于1MHz的频率上,3匝10pF好像也太小了一些。估计L1和C1并没有谐振在1MHz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黑底,搞得这么难看,我把我的问题重新写在了下面。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 ...

“设计目标是要在负载电容上输出峰峰值 3KV的正弦波形 电压,目前我能做到2KV”

输出3kV正弦波形电压,你需要多大电流?或者说多大功率?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谐振回路应该是第二个LC,即33pF的那个。可以先去掉初级的电容试试。还有,如果直接将示波器探头接到330p电容上的话,探头的输入电容会有极大的影响,可以在探头上串联一个大电阻再接入,这样会对测量结果有一定影响

前辈您好,我这个电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知道是否有机会线下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我现在人在北京,不知道前辈是否方便,我的QQ是4124354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工作于1MHz的频率上,3匝10pF好像也太小了一些。估计L1和C1并没有谐振在1MHz上。 ...

嗯,是的,所以我主要是看的次级线圈的谐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目标是要在负载电容上输出峰峰值 3KV的正弦波形 电压,目前我能做到2KV”

输出3kV正弦波形电压, ...

电流指标没有要求,只要求实际功耗不超过35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谐振回路应该是第二个LC,即33pF的那个。可以先去掉初级的电容试试。还有,如果直接将示波器探 ...

嗯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指标没有要求,只要求实际功耗不超过35W即可

现在汇总一下你的问题:
1、你要求用30V直流电源电压,经变压器输出峰峰值3kV正弦波形电压,对电流无要求。
2、你的变压器匝数比为3:110。测量得初级峰峰值60V。那么次级电压应该为60*110/3=2200(V),完全正常。这也说明你的变压器初级次级耦合是够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指标没有要求,只要求实际功耗不超过35W即可

我建议你把谐振回路放到初级,而且必须谐振到输入信号频率,即1MHz。
谐振回路是否谐振于1MHz,如果你有信号发生器则测量相当简单: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联一支稍大的电阻,例如数千欧,再与并联谐振回路串联。用示波器观察并联谐振回路两端电压,改变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看看在哪个频率上并联谐振回路两端正弦交流电压幅度最大。
并联谐振回路,电容量通常在电容器上有标注(注意:总有一定误差),电感量应该用万用电桥或者LCR测试仪测量。电感量和电容量确定后即可计算谐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指标没有要求,只要求实际功耗不超过35W即可

按照谐振频率1MHz,初级3匝可能太少了。如果电容量为100pF左右,你的线圈直径25mm的话,估计要绕百匝上下才能够谐振到1MHz。具体绕多少匝,当然要根据谐振频率和电容量计算出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把谐振回路放到初级,而且必须谐振到输入信号频率,即1MHz。
谐振回路是否谐振于1MHz,如果你有 ...

好的,我按照前辈的说明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把谐振回路放到初级,而且必须谐振到输入信号频率,即1MHz。
谐振回路是否谐振于1MHz,如果你有 ...

这种高频高压输出的电路,谐振回路放在初级不是很合适,原因是其负载总存在一些电容,而次级的电感较大,所以次级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谐振回路。若这个回路不谐振,那么很难得到需要的高压。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次级调到谐振,初级没有再用一个线圈而是直接在该线圈上抽头,为了减少次级线圈自身的分布电容还采用了间绕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黑底,搞得这么难看,我把我的问题重新写在了下面。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变压 ...

集电极波形是图中蓝色的波形而不是正弦波,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你设计的电路是一个丙类放大器,丙类放大器的特点就是只在一个周期中的部分时间内导通。
由于上述原因,初级电流、初级电压等都不是正弦波,所以不能用两个波形的峰峰值之比来推算变压器的电压比,而是要计算初级电压中基波分量才能得到正确的变压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频高压输出的电路,谐振回路放在初级不是很合适,原因是其负载总存在一些电容,而次级的电感较大, ...

次级谐振,初级阻抗作为管子的负载必然不能较大,这样管子峰值电流大,电源供给的功率就会比较大,而楼主对3kV输出电流并无要求,效率肯定比较低。
另外,次级谐振的话,谐振回路电容的耐压要求相当高。
我的意见:初级谐振,次级采用尽量减少分布电容的绕法,例如分段,如果可能的话采用分段的蜂房绕法或者更进一步分段的间绕。当然,这样绕体积会相当大。这可没办法,楼主要求的电压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频高压输出的电路,谐振回路放在初级不是很合适,原因是其负载总存在一些电容,而次级的电感较大, ...

现在楼主的高频变压器,初级和次级肯定都没有达到谐振。

我猜测,楼主最困难之处,是不知道如何减少绕组的分布电容。其实初级谐振还是次级谐振,关系并不是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频高压输出的电路,谐振回路放在初级不是很合适,原因是其负载总存在一些电容,而次级的电感较大, ...

前辈您好,因为我的这个线圈是自己手工绕制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算是密绕还是间绕,反正缠的时候尽可能在往紧缠,1.这样缠出来的  线圈的分布电容  对 整个 次级线圈和 负载电容构 成的  LC回路谐振点  影响会很大么?
2.我之前有尝试过绕了两层(但是应该绕的比较乱),这样缠绕对于分布电容又有多大影响呢?如果是比较规则的缠两层又会对结果有什么影响么?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楼主的高频变压器,初级和次级肯定都没有达到谐振。

我猜测,楼主最困难之处,是不知道如何减少绕组 ...

我个人猜测次级应该达到谐振了吧,直流电源那里可以看到电流,我通过调整输入信号频率找到了一个近似的  电流最小,输出峰峰值最大的点,这个点应该就是谐振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楼主的高频变压器,初级和次级肯定都没有达到谐振。

我猜测,楼主最困难之处,是不知道如何减少绕组 ...

其实我猜测我最大的问题是还有好多概念没有搞清楚感觉书上的东西完全不够啊,前辈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入门方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猜测次级应该达到谐振了吧,直流电源那里可以看到电流,我通过调整输入信号频率找到了一个近似的   ...

我通过调整输入信号频率找到了一个近似的  电流最小,输出峰峰值最大的点,这个点应该就是谐振点吧?

很可能是。
你找到的电源电流最小同时输出最大的频率是多少?
你的线圈直径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L2,图中标注110,是110匝么?这110匝是怎么绕的?单层平绕?绕成两层?绕成三层?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9756372

前辈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因为我的这个线圈是自己手工绕制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算是密绕还是间绕,反正缠的时候尽可能 ...

你这种绕法就是密绕。
一般情况下,密绕的分布电容大于间绕,多层的分布电容远远大于单层。
由于你的负载电容只有33pF,线圈的分布电容大致在pF到几十pF数量级,所以它对于谐振频率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通过调整输入信号频率找到了一个近似的  电流最小,输出峰峰值最大的点,这个点应该就是谐振点吧?

很 ...

1.1几M,线圈直径4.3cm,线径0.21,11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绕法就是密绕。
一般情况下,密绕的分布电容大于间绕,多层的分布电容远远大于单层。
由于你的负载 ...

嗯嗯,明白了,还有示波器的探头是不是也会对电容有影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几M,线圈直径4.3cm,线径0.21,110匝

线圈直径4.3cm,线径0.21,110匝。
这个直径是比较大的。按照此直径,110匝有可能和33pF电容谐振于1MHz。
但是,直径这么大,绕组长度只有直径的一半左右,体积有些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几M,线圈直径4.3cm,线径0.21,110匝

单层平密绕,分布电容是比较小的。
你这个电路,要想增加输出电压,好像只能增加匝数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还有示波器的探头是不是也会对电容有影响啊

探头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