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呼吸灯的原理

楼主(2018-11-23):
本人手上有个小呼吸灯,用示波器采集输出IO口波形,发现其输出占空比和周期都是在变化的,也达到了呼吸的效果,而且呼吸效果很好。呼吸灯程序我认为不都是周期固定,调占空比来实现呼吸的吗,不知道这个程序为什么这样写?根据波形看不出其程序的思路,不知道好处在哪?求大神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没看清楚,哈哈,

网友B:
周期变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占空比,
当占空比小时,可能为了防止闪烁才改变周期

网友C:
周期 应该没变,变得是PWM的占空比,即有效电平的脉宽

变了,刚开始周期5.8ms 后面最窄2ms

网友D:
代码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E: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是亮的时候PWM的周期更长,还是暗的时候PWM周期更长?同时PWM的占空比是怎么变化的?可不可以把PWM的波形贴出来看看

我之前调呼吸灯的代码,在PWM占空比低的时候我其实递增得很慢了,但从灭到点亮这个过程效果还是不好,没有呼吸的过程,突然就比较亮了,这个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我的猜想是:led灯点亮有一个跳变的过程,当占空比低于某个值的时候LED不会发光,或者发的光很微弱,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你这个呼吸灯的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周期变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占空比,
当占空比小时,可能为了防止闪烁才改变周期 ...

开始周期是5.8ms,呼1S,接近1秒时周期是2ms.。灯是不会闪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是亮的时候PWM的周期更长,还是暗的时候PWM周期更长?同时PWM的占空比是怎么变化的? ...

谢谢你的回复。波形太密了,贴出来看不出来什么规律,我仔细看了好多遍都没发现这个波形规律。我理解可能是这样做对视觉有冲击效果,到达最亮的时候有一种视觉冲击感,感觉比较舒服,比只调占空比效果舒服。当然也有能这样写跟最大电流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代码贴出来看看呗。

没有代码,只有样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看清楚,哈哈,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波形太密了,贴出来看不出来什么规律,我仔细看了好多遍都没发现这个波形规律。我理解可能 ...

可以把抓的波形贴出来,大家看看。
论坛高人很多的,说不定就能看出原因

网友B:
这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的,可能有闪烁,或电流限制什么的
周期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的,可能有闪烁,或电流限制什么的
周期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

我一开始只是想看一下样品的波形,然后写程序和样品波形一样,那么输出呼吸效果就一样了。样品的波形实在看不出规律,现在我按自己的思路写的,慢慢调,使呼吸和样品差不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一开始只是想看一下样品的波形,然后写程序和样品波形一样,那么输出呼吸效果就一样了。样品的波形实在 ...

只要能抓出来时序图就能得到规律。用逻辑分析仪抓各时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