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对外部FLASH的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楼主(2018-11-23):
如题:怎么对外部FLASH的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最近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单片机怎么去对FLASH的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在考虑FLASH的使用寿命的情况下。
有大神知道的吗?或者告诉我思路也好。

网友A:
文件系统值得拥有,串口Flash可以用Littlefs,超清爽。

网友B:
为什么要考虑flash的寿命呢 应该足够用的阿

网友C:
没有用过外部的 一直都是对自己的操作

网友D:
循环写入啊。

网友E:
快速实现方法:移植个文件系统+sqlite3,即可。否则自己用C实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速实现方法:移植个文件系统+sqlite3,即可。否则自己用C实现也可以。

芯片内存比较小,无法移植这两个东西。如果用C实现的话复杂程度高吗?

楼主:
要实现增删查改呀,兄弟一句循环写入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考虑flash的寿命呢 应该足够用的阿

那如果不考虑,兄台是否有做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考虑,兄台是否有做过呢?

没有 从没 想过这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F:
根据数据手册的时序进行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