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为什么我这个电路调节电位器不能使运放输出的低电平接...

楼主(2018-11-23):
其中,R5是光敏电阻(图示有误),我用的是第二个也就是型号是GM5528;U10是20K的电位器(图示有误);运算放大器选择的是UA741HC(封装是图3),(图1是电路,图2是淘宝店给的光敏电阻信息表)。

我想问的问题是,理论上来讲,通过调节U10(电位器),是可以使得运放输出低电平接近于理想值0V的,但实际上我用万用表测量只能降到2v附近,但是高电平的又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大概是4.9v,是接近理想值5v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低电平实际值比理想值差这么远。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我买的运放器件有问题,麻烦大佬们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需要了解741这个运放的输出特性。还有,单5V好像不在741的推荐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B:
把运放uA741改为LMV321。高电平5V,低电平0V。就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运放uA741改为LMV321。高电平5V,低电平0V。就符合要求。

请问LMV321有没有像图3这种封装的

网友B(点评):
这种TO-99(金属帽)封装现在很少见了。现在运放很少用。LMV321很小,可以飞线。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一下

网友C(2018-12-29):
1.UA741是双电源供电,你的是单电源供电
2.你是做电压比较,不要用运放芯片,要用电压比较芯片,用法一样但是特性不一样,LM393很常见的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