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信号采集通用输入/输出GPIO的测试

楼主(2018-11-23):
DSP之信号采集通用输入/输出GPIO的测试

GPIO作为通用的输入/输出端口,其方向通过I/O方向寄存器IODIR可以设置,并且引脚上的电平通过I/O数据寄存器IODATA来反映,
CPU和DMA控制器可以在I/O空间访问这两个寄存器。

GPIO的测试分为输入口测试和输出口测试两种。
1.输入口测试

输入口测试步骤如下:
(1)通过I/O方向寄存器IODIR设置某一个引脚为输入方向;
(2)在已设置为输入方向的引脚上外加LVTTL信号;
(3)DSP访问I/O数据寄存器IODATA,查看引脚上的逻辑电平,与外加LVTTL电平进行比较,来检测输入口是否工作正常。

2.输出口测试

输出口测试步骤如下:
(1)通过I/O方向寄存器IODIR设置某一个引脚为输出方向;
(2)在I/O数据寄存器IODATA上设置这个引脚的逻辑电平;
(3)测量引脚的电平,与设置的逻辑电平相比较来检测输出口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