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0-10V输出怎么做

楼主(2018-11-23):
现在想做个功能。用单片机主控输出0-10V的电压。用来控制电源输出做LED灯的调光。有没有路过的高手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PWM经过RC网络之后变成直流电平。

网友B:
LED灯的调光,一般是调电流,而非电压。有LED专用电源芯片。

楼主:
5的电源,想输出0-10V的电压,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5的电源,想输出0-10V的电压,怎么弄呢?

这个用升压芯片,比如MC34063。但只能输出5V~10V。如果可调电源输出电流不大,1.3V~5V可以考虑用LM317芯片完成。如果真需要0V~5V输出,就需要有负电压输入。这个设计就复杂了。

网友C:
PWM加MOS管,做PWM调压。

PWM做升压可调,也只能说5V~10V。PWM降压0V~ 5V需要单独做,要把升压与降压统一在一起还比较麻烦。

网友B:
例如,设计一个0V ~ 1V 输出电流不小于5A电流的可调电源是不太好设计的。

楼主:
电流是极小的

网友B:
电流极小就好办了: 把+5V升压到15V与-5V,然后用线性可调稳压电源调整到0V~1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ED灯的调光,一般是调电流,而非电压。有LED专用电源芯片。

pwm经过led不就有电流啦

网友E:
PWM调光原理是调功率,无需调压。但看楼主的需求,后端电路已经订好,0-10V对应光亮强度,那就RC网络加上一级运放再加一级缓冲输出(一片运放);一般电机调速就是这样的方案(当后端电机和调压模块一体化的前提下).

网友F:
首先得有10V的电源,单片机的PWM输出经过一个NPN三极管放大幅度后,再经过两级CD4069(10V供电)缓冲,再经过RC滤波,就得到0~10V了

网友G:
不要太简单,10V怎么产生就不说了,1.单片机内部AD+比例运放。2.PWM+无源RC滤波。第二种更简单常用

网友H:
一个单片机驱动的10V+供电的半桥,PWM输出,做好死区,然后电感电容低通,可以完美实现你的目标。
不过最好带电流采样,进行限流,否则,很容易烧死LED。

网友I:
搞得那么复杂,LED驱动采用的是下边斩波,直接对12V的电压斩波实现

网友J:
开玩笑呢,低于2V你根本驱动不起来,不导通的。

网友K:
12V电源。单片机的dac+一个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L:
用运放搭个DA

楼主:
谢谢各位人心解答,准备采用马甲兄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调光原理是调功率,无需调压。但看楼主的需求,后端电路已经订好,0-10V对应光亮强度,那就RC网络加上一 ...

谢谢,就像你说的,我这是要用来输出给LED灯的电源的。电源上已经做好了0——10V的调功率电路接口。

网友M:
单片机AD+运放+mos

网友C:
PWM +MOS+RC,精度不高的时候可满足

网友N:
输出10V的PWM信号不就可以吗

网友O(2019-10-29):
参考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P(2020-02-29):
楼上这个方案有没有备选方案. 如果有2家以上 感觉 可以用用  很厉害

网友Q:
26楼的PAC芯片输出功率多大呀,能带动LE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