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新建RT-Thread工程—软件仿真

楼主(2018-11-23):
以下内容是[野火®]《RT-Thread 内核实现与应用开发实战—基于STM32》的第四章。
在开始写RT-Thread内核之前,我们先新建一个RT-Thread的工程,Device选择Cortex-M3Cortex-M4Cortex-M7)内核的处理器,调试方式选择软件仿真,然后我们再开始一步一步地教大家把RT-Thread内核从01写出来,让大家彻底搞懂RT-Thread的内部实现和设计的哲学思想。最后我们再把RT-Thread移植到野火STM32开发板上,到了最后的移植其实已经非常简单,只需要换一下启动文件和添加bsp驱动就行。
1.1  新建本地工程文件夹
在开始新建工程之前,我们先在本地电脑端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工程。文件夹名字我们取为“新建RT-Thread工程—软件仿真”(名字可以随意取),然后再在该文件夹下面新建各个文件夹和文件,有关这些文件夹的包含关系和作用具体见表格 4-1。
表格 4-1工程文件夹根目录下的文件夹的作用
文件夹名称
文件夹
文件夹作用
Doc
-
用于存放对整个工程的说明文件,如readme.txt。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要对整个工程实现的功能,如何编译,如何使用等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Project
-
用于存放新建的工程文件。
rtthread/3.0.3
bsp
存放板级支持包,暂时为空。
components/finsh
存放RT-Thread组件,暂时未空。
include
存放头文件,暂时为空。
include/libc
libcpu/arm/cortex-m0
存放与处理器相关的接口文件,暂时为空。
libcpu/arm/cortex-m3
libcpu/arm/cortex-m4
libcpu/arm/cortex-m7
src
存放RT-Thread内核源码,暂时为空。
User

存放main.c和其它的用户编写的程序,main.c第一次使用需要用户自行新建。

1.2  使用KEIL新建工程
开发环境我们使用KEIL5,版本为5.23,高于或者低于5.23都行,只要是版本5就行。
1.2.1  New Progect
首先打开KEIL5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工程文件放在目录Project下面,名称命名为Fire_RT-Thread,其中Fire表示野火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换成其它名称,但是必须是英文,不能是中文,切记。
1.2.2  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当命名好工程名称,点击确定之后会弹出Select Device for Target的选项框,让我们选择处理器,这里我们选择ARMCM3ARMCM4ARMCM7),具体见 4-1( 4-2 4-3)。
4-1 Select DeviceARMCM3 For Target
4-2 Select DeviceARMCM4For Target

4-3 Select DeviceARMCM7For Target
1.2.3  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选择好处理器,点击OK按钮后会弹出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选项框。这里我们在CMSIS栏选中COREDevice栏选中Startup这两个文件即可,具体见 44。
4-4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点击OK,关闭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选项框之后,刚刚我们选择的CORE和Startup这两个文件就会添加到我们的工程组里面,具体见 4-5。
4-5CORE(即system)和Startup文件
其实这两个文件刚开始都是存放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当我们配置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选项框之后,软件就会把选中好的文件从KEIL的安装目录拷贝到我们的工程目录:Project\RTE\Device\ARMCM3ARMCM4ARMCM7)下面。其中startup_ARMCM3.sstartup_ARMCM4.sstartup_ARMCM7.s)是汇编编写的启动文件,system_ARMCM3.cstartup_ARMCM4.cstartup_ARMCM7.c)是C语言编写的跟时钟相关的文件。更加具体的可直接阅读这两个文件的源码。只要是Cortex-M3ARMCM4ARMCM7)内核的单片机,这两个文件都适用。
1.3  KEIL工程里面新建文件组
在工程里面添加userrtt/portsrtt/sourcedoc这几个文件组,用于管理文件,具体见 4-6。
4-6新添加的文件组
对于新手,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如何添加文件组?具体的方法为鼠标右键Target1,在弹出的选项里面选择Add Group…即可,具体见 4-7,需要多少个组就鼠标右击多少次Target1。

4-7 如何添加组
1.4  KEIL工程里面添加文件
在工程里面添加好组之后,我们需要把本地工程里面新建好的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具体为把readme.txt文件添加到doc组,main.c添加到user组,至于RT-Thread相关的文件我们还没有编写,那么RT-Thread相关的组就暂时为空,具体见 4-8。
4-8往组里面添加好的文件
对于新手,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本地工程里面的文件添加到工程组里里面?具体的方法为鼠标左键双击相应的组,在弹出的文件选择框中找到要添加的文件,默认的文件类型是C文件,如果要添加的是文本或者汇编文件,那么此时将看不到,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文件类型选择为All Files,最后点击Add按钮即可,具体见 4-9。

4-9如何往组里面添加文件
1.4.1  编写main函数
一个工程如果没有main函数是编译不成功的,会出错。因为系统在开始执行的时候先执行启动文件里面的复位程序,复位程序里面会调用C库函数__main,__main的作用是初始化好系统变量,如全局变量,只读的,可读可写的等等。__main最后会调用__rtentry,再由__rtentry调用main函数,从而由汇编跳入到C的世界,这里面的main函数就需要我们手动编写,如果没有编写main函数,就会出现main函数没有定义的错误,具体见 4-10。
4-10没定义main函数的错误
main函数我们写在main.c文件里面,因为是刚刚新建工程,所以main函数暂时为空,具体见代码清单 4-1。
代码清单 4-1main函数
1 /*
2 ************************************************************************
3 *                                main函数
4 ************************************************************************
5 */
6 int main(void)
7 {
8     for (;;)
9     {
10         /* 啥事不干 */
11     }
12 }

1.5  调试配置1.5.1  设置软件仿真
最后,我们再配置下调试相关的配置即可。为了方便,我们全部代码都用软件仿真,即不需要开发板也不需要仿真器,只需要一个KEIL软件即可,有关软件仿真的配置具体见 4-11。
4-11软件仿真的配置
1.5.2  修改时钟大小
在时钟相关文件system_ARMCM3.c(system_ARMCM4.csystem_ARMCM7.c)的开头,有一段代码定义了系统时钟的大小为25M,具体见代码清单 42。在软件仿真的时候,确保时间的准确性,代码里面的系统时钟跟软件仿真的时钟必须一致,所以Options for Target->Target的时钟应该由默认的12M改成25M,具体见 4-12。
代码清单 42 时钟相关宏定义
1 #define __HSI            ( 8000000UL)
2 #define __XTAL           ( 5000000UL)
4 #define __SYSTEM_CLOCK    (5*__XTAL) /* 5*5000000 = 25M*/
4-12 软件仿真时钟配置
1.5.3  添加头文件路径
C/C++选项卡里面指定工程头文件的路径,不然编译会出错,头文件路径的具体指定方法见 4-13。
4-13 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至此,一个完整的基于Cortex-M3Cortex-M4Cortex-M7)内核的RT-Thread软件仿真的工程就建立完毕。

以上便是[野火®]《RT-Thread 内核实现与应用开发实战—基于STM3》第四章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