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这个usb上串联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8-11-23):
索尼的一个充电盒,DP、DM上串联了一个4脚的元件,这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滤除干扰信号?这种元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淘宝上搜 EMI USB 滤波器。好多厂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 EMI USB 滤波器。好多厂家呢。

多谢大侠

网友B(2019-01-24):
共模电感

网友C(2019-03-20):
一般都是兼容的,如果3C有问题才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