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个能满足4ma,18V到24V输出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8-11-23):
用lm317的话怎么保证18V到24V

网友A:
LM317耐压40V。24V没问题。参见下面电路:

Iadj 一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17耐压40V。24V没问题。参见下面电路:

负载轻的话,易烧3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轻的话,易烧317

4mA×40V=160mW,小case吧?

这么小的电流,我以为几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