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DSPIC33EP16G不能脱机烧录吗??

楼主(2018-11-23):
目标芯片是DSPIC33EP16GS202,pickit3 官方版本。

X IDE v5.05,用编译器可以直接下载。用离线烧录方式提示 器件不支持

The Programmer To Go operation is not currently supported for the selected device

用IPE v5..0 可以在线烧录,设置离线烧录一直是失败

换IPE 2.26 可以设置成离线烧录,但是烧录之后像是没有程序被烧进去一样。

这颗芯片不支持离线烧录吗?有么有了解的朋友?

网友A(2018-12-30):
估计和我一样,芯片配置字太多,无法进行离线下载
Programmer to Go Not Supported
A device that has too many configuration (config) words currently cannot support Programmer to Go (PTG). PTG is expecting config words to be sent all at once, but MPLAB X IDE sends each config word one at a time for device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config wo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我一样,芯片配置字太多,无法进行离线下载
Programmer to Go Not Supported
A device that has too  ...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我一样,芯片配置字太多,无法进行离线下载
Programmer to Go Not Supported
A device that has too  ...

配置字是用向导生产的,也会太多??!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你估计只有等一段时间用PICKIT4了,硬件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固件还不支持。

网友A(2021-09-23):
引用 楼主:
配置字是用向导生产的,也会太多??!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后来就买了他单独的离线烧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