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瓶充电保护电路图

楼主(2018-11-23):
电路功能介绍:

本例电路可实现12V电瓶充电至14.4V时触发保护。

整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电瓶电压在充电过程中是变化的。铅酸电池一般采取三段充电方式:恒流,恒压和浮充。

电池电压在10.5V以上时进行恒流充电,当恒流充电至电池电压升为14.4V时改成恒压充电,到充电电流小于一定值时,进入浮充阶段,浮充电压可设为13.5V。当然这些电压点需要根据环境温度改变而有效的改变。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整个电路的一个保护过程:

当接12V电瓶时,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是闭合的,常开触点是断开的。随着恒流充电开始,电瓶电压从10.5V慢慢上升,由于VCC充电输入也连接到电瓶,所以VCC的电压也会上升。

当电瓶电压上升到14.4V时,使三极管Q1导通。三极管Q1导通后,三极管Q2的基极有电流流过,三极管Q2也开始导通。

三极管Q2导通后,Q2的集电极的电流会流至三极管Q1的基极,这样形成一个互锁的形式使继电器导通。

继电器导通后,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这样B所接的指示灯就会被点亮,提醒电瓶充电已经好了;同时,VCC与电瓶的连接就被断开。

但是本电路与上一个实例相比较而言,本例电路需要调节电位器R2的电阻,确保14.4V,继电器能够动作。

调节方法如下:

1、先将电瓶换成一个其他类型的负载,比如指示灯A。然后VCC接入一个可调电源。

2、然后慢慢调整R2的电阻,从最小处开始往上调,直到VCC为14.4V,继电器动作。调节完毕。

但是,本例对电瓶的充电,只能进行到恒流充电,后面的浮充和恒压充电阶段都没有,所以还是有一些缺陷。

注意:

在实际制作时,根据你手上不同的稳压管和电阻值,可相应的调整本例电路参数使三极管Q1和Q2能够导通,继电器能够动作即可。

网友A(2019-04-03):
谢谢阁下详细的教学,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