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总线,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8-11-23):
为什么10根地址总线的最大数位1023呢啊?为什么不是2的45次方呢?,按照二进制的高低位来算的话,谢谢

网友A:
2的10次方

楼主:
按这样说的话那地址11是00000 01011,最大应该就是45次方了么啊?求解答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45次方是哪里得来的,十根线不就是2的10次方么?为什么会有45这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样说的话那地址11是00000 01011,最大应该就是45次方了么啊?求解答啊

   我就问你,三根地址线能表示几个不冲突的地址?难道不是2的3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你,三根地址线能表示几个不冲突的地址?难道不是2的3次方?

懂了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C:
这个和长久以来的总线结构设计规范有关系。2^10 = 1024 (表达0~1023的地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