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DSP功放的区别

楼主(2018-11-23):
DSP和DSP功放的区别

DSP在汽车音响中叫做信号处理器,跟家响中的解码器不是同一个产品。家响中的解码器负责的是音频解码,而不会对解码后的信号加以过多的处理。而DSP则需要处理EQ、延时、切频、分频等工作。

什么是DSP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

DSP:调音使用,调节EQ、延时、切频、分频。EQ是用来调试风格的,对于扬声器的缺陷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例如高音过于亮丽,可以降低亮度等。延时用于做声场,主要是舞台效果的还原,让你可以听得到舞台上的乐器以及人的站位位置分布。切频用于主动系统的,每个喇叭分配的频率宽带是不同的,需要将频率切割开来,将高音的部分给到高音喇叭,低音的部分给到低音喇叭。如果将低音的频率给到高音喇叭,那么高音喇叭就会烧掉。分频就是分配频率宽带了,将上面切好的频率带宽分配给不同的功放通道进行放大之后再给到扬声器。

优美声408(纯DSP)

DSP功放:DSP功放就是在原来DSP的基础上集成了功放模块,将处理好之后的信号给到功放模块对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直接给到扬声器。

优美声480(功放型DSP)

DSP功放的优缺点:DSP功放的优点是有了功放模块,不需要单独加装功放。缺点是相对于独立功放而言,他的控制力不如独立功放好,散热也不如独立功放控制的好。功放的性能指标有多方面的参数,但是集成到DSP里面,很多地方都需要妥协。例如散热问题,例如功率不能做的太大等。但这都是相对于独立功放而言的,对于纯DSP而言,他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的,几乎没有缺点(仅限于同款DSP的功放版本和纯DSP版本对比)。

建言:对于入门级改装,和入门级的扬声器而言,DSP功放完全可以满足。对于要更进一步的提升,或者更高级别的扬声器,对功放有更高要求的扬声器,都需要独立功放。这个时候就不能考虑方便,不能考虑DSP功放体积小的优点了,而必须为效果考虑。

网友A:
这个就是采用DSP做的功放仪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