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的DAC播放语音,在DAC使能时喇叭会先响一下

楼主:
各位大神,你们直接用dac输出语音的时候,外接的喇叭会不会先响一下,然后在播放语音

网友A(2018-11-23):
功放先静音,DAC设置好了再用设置功放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先静音,DAC设置好了再用设置功放输出

大神,我没有明白功放静音是啥意思,我是直接用stm32的DAC功能的,外面直接接一个喇叭

楼主:
C:\Users\XJIANG\Pictures\vo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先静音,DAC设置好了再用设置功放输出

喇叭的外接电路

网友B:
最好先让DAC输出0 让喇叭静音

网友C:
都不用电容隔直吗?

网友A:
这种粗糙的电路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让DAC输出0 让喇叭静音

大神,我有用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来设置DAC的值,但是没起作用,你有什么方法把DAC的值设置为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用电容隔直吗?

硬件电路我也不是很懂,上面就一个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粗糙的电路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吧。。。

现在声音还不错,能听出来,但就是响一下很恶心,电路是没法改了,只能改软件

网友D:
如何设置静音呢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还没等初始化的时候就会想一下吗

网友F:
可以从 硬件上解决 在配置好之前不对喇叭进行供电

网友G:
感觉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还没等初始化的时候就会想一下吗

不是,是初始化已经完成了,在需要播放语音的时候会使能DAC,然后就响了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