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给一个功能模块设计地址的方案

楼主(2018-11-23):
最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一个系统中,总会有很多不同功能的模块。那么怎样给这些模块进行识别呢?这里一般会给他们设置一个唯一的ID,这些ID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呢?
     采用拨码开关,进行不同的人工拨码。这样现场的工作人员在维修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那块模板出现了问题。
     这些地址,的读取一般直接采用单片机的GPIO口读取,通过高低电平的判断就可以读取,但是这就需要占用很多的GPIO口,为此在单片机的GPIO口没有富裕的情况下,又不能通过扩展。那又有什么办法来读取硬件地址呢?

网友A:
复用其它输出口:加弱上拉或下拉,然后在程序启动时先把这些输出口配置为输入,读取编码;再配置为输出,正常的跑

网友B:
有很多模块可以选地址的,比如at24c02等,而有些模块内部有寄存器可以存储自己的地址

网友C:
有的芯片可以读取地址,但是我想用的只有GPIO口很无源器件来搭建电路。

网友D:
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采用什么样的通讯协议。

网友E:
我就仅仅采集电路中的模块的地址,不需要用到芯片就一个拨码开关。采集上面电压就可以了。再用芯片的话成本太高。失效性也会增加呢

网友F:
直接用拨码开关做为各模块的电源开关就好了。不需要的都关断电源

网友G:
读取来的电压间隔不均匀而且太小,最小只有50mv,这个很容易受到干扰二引起误判。不知道有什么改进方式。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设计和pcb设计的事情了,要排查出主要干扰源,然后采取措施。

网友I:
有些模块内部有寄存器可以存储自己的地址

网友J:
这个重点还是数据的通讯协议的处理的哈

网友K:
每个模块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时序啊

网友L: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古老已经被解决的问题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