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dows10下安装Deepin15.8版本

楼主:
自从Deepin15.7开始,已经不再提供Windows下的安装功能了,也就是不能让Windows10里面建立虚拟磁盘安装Deepin了。
实际上,只是不提供了安装器软件而已。我们可以使用Deepin15.6里面的安装器实现安装15.7或者15.8的功能。
我们将下载的15.6版本里的DEEPIN_S.exe复制出来与安装盘的ISO文件放同一个目录。修改15.7或者15.8版本的文件名为15.6
然后就可以通过DEEPIN_S.exe安装了。

楼主(2018-11-23):
或者你安装后替换安装目录下的ISO安装文件为15.8版本,然后名字修改成之前的文件名:install.iso即可

网友A(2020-02-22):
然后名字修改成之前的文件名:install.iso即可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