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_link 双色LED问题

楼主(2018-11-23):
结贴,搞明白了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
如图所示,是STLINK的双色led灯,搞不明白这个电路。led_stlink连接stm32F103的IO,当led_stlink=高阻态(STM32F103没供电)时,红灯为什么闪烁??当led_stlink=H时,red长亮;当st_link=0时,绿灯亮。 搞不懂红灯闪烁是为什么?
可能问题很弱智,刚接触,望大家别笑。谢谢

网友A:
我猜测高阻态的时候其实是输出一个方波波形使得led闪烁的,一些充电电路的芯片指示灯引脚就是这样的,高阻的时候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高阻态的时候其实是输出一个方波波形使得led闪烁的,一些充电电路的芯片指示灯引脚就是这样的,高阻 ...

但red闪烁时候,led_stlink相当于断路啊,没地方输出方波啊。只有3.3V供电,按理说两个灯都不亮才对啊。

网友B:
ST-LINK没法下载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没法下载程序了?

可以啊,只是好奇,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你切断那个线试试看看,还会闪烁吗?如果可以那真滴是纯高阻态

网友D:
如果真是高阻态,那就相当于断开了,

网友E:
是不按照正常的指示灯运行

网友F:
有啥奇怪的,LED的暗阻电压最小是1.8V以上,,两只串联根本不亮,当要红灯闪烁的时候,IO口状态是,输出H->输入(相当于高阻,不能有上下拉)->输出H->输入不断时间段切换,反之需要绿色闪速则输出L->输入(相当于高阻,不能有上下拉)->输出L->输入;两个轮流亮则是输出H->输出L->输出H->输出L

网友G: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啥都知道了。

网友H:
那么楼主是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吗 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