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选择Buck的电感量?

楼主(2018-11-24):
先说一下取值不合理的问题,错漏了请大神指正!
电感量偏小时---纹波大,磁芯容易饱和,带载能力下降,
电感量偏大时---体积大材料贵,铜损加大效率降低,

如何根据波形去调试出合适的电感量呢?

网友A:
Buck电路在同样的负载下,不同电感量可以导致工作状态不同:电感量小,可能是电流断续工作;电感量大,可能是电流连续工作。这两种工作状态特性差异相当大。

网友B:
在开关频率恒定下,电感量大才是带负载小。倒是纹波小是真的。

网友C:
当电流不连续状态,占空比和电流值、电感值、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相关,一般这时候我们并不关心。
而DC DC进入CCM的条件,是另外一个套路了,这和电感、负载电流、输出输入大小有关。
根据电感电流公式,峰值电流=U*t/L。那么t是多少呢?如果CCM,那么占空比=VOUT/VIN。t=(1/开关频率)*(VOUT/VIN)。
如果只是最大电流才进入CCM,那么峰值电流=2倍负载电流。根据峰值电流=U*t/L,你就可以计算需要的电感值了。当然,我们对输出电感一般不会定义到最大额定电流CCM,一般需要自己设置一个门槛,比如1/4额定电流,就进入CCM,那么很明显,这个设计里面,电感量就是前面的4倍。
至于什么时候CCM,则完全取决于你对电源的纹波、性能、电感成本控制等因素来衡量。反正同样功率,电感越大,纹波越小,但是电感成本也越大,基本上同样电流的话,电感量和成本成正比。
顺便补充一下,对于那种同步整流类型的BUCK拓扑。由于电感电流有正负,所以占空比和电流无关,只取决于输出输人电压比。这时候,电感量只影响0电流功耗和输出纹波。

网友D:
仔细研究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和设计”一书,知道连续和非连续,知道计算电感的电流波形和占空比,自然就知道了。
这个,懂原理会计算更重要。

网友E:
对于既定磁芯而言,电感量大才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