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一个关于MOS管Vgs取多大合适的问题

楼主(2018-11-24):
如题,MOS管作开关管用的时候,要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和截止区。
截止区就不用说了。
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要求是:Vds <= Vgs-VT, 也就是:Vgs>=VT+Vds

VT是一定的,那么要使得一个MOS管必然工作在可变电阻区,Vgs应该至少比VT大多少才合适?

如上,谢谢

楼主:
楼主突然有所感悟,这个要看MOS管的输出特性图和外电路的情况。不知道是这样吗?

网友A:
你去查查该型号MOS管的datasheet,必标注一个参数gfs,单位西门子(S)。该参数表示单位门极对源极电压变化会使漏极电流产生多大变化。根据你所需要的漏极电流计算需要多大门极电压变化,再加上Vgs(th),即可得到进入可变电阻区的最小门极电压。
注意这是你所需要的最小门极电压,通常为保险起见,应该对门极施加更大的电压,以保证管子充分进入可变电阻区。通常打出二倍甚至更多余量,但务必要小于允许的最大门极电压Vgs(通常允许20V)。

网友A:
楼主不是不做硬件,改行写程序了么?

网友B:
一般的MOS管会给出适合的驱动电压数据。比如VGS=10V时RSD是多少,VGS=4.5V时RDS是多少,VGS=2.5V时RDS是多少。。。。
看你的应用可以使用什么电压。如果可以用15V或10V就优先选10V系列,因为比较便宜。
如果只能用5V就选4.5V系列,如果只能用3.3V就选2.5V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不做硬件,改行写程序了么?

根据网友的建议,我还继续当电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查该型号MOS管的datasheet,必标注一个参数gfs,单位西门子(S)。该参数表示单位门极对源极电压变化会 ...

明白了。您的回答很有深度。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查该型号MOS管的datasheet,必标注一个参数gfs,单位西门子(S)。该参数表示单位门极对源极电压变化会 ...

dV=dI/gm   --->   Vgs(min)>VT+dV=VT+dI/gm   (dI就是MOS管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
是这样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MOS管会给出适合的驱动电压数据。比如VGS=10V时RSD是多少,VGS=4.5V时RDS是多少,VGS=2.5V时RDS是多 ...

15V或10V就优先选10V系列 ---》这个10V系列指的是,VT是10V的那种吗?好像也不是如果VT=10V 那就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V=dI/gm   --->   Vgs(min)>VT+dV=VT+dI/gm   (dI就是MOS管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
是这样算的吧? ...

是。
再强调一次:这是最小值。
通常不必仔细计算,只要确定门极电压幅度已经足够大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V或10V就优先选10V系列 ---》这个10V系列指的是,VT是10V的那种吗?好像也不是如果VT=10V 那就太高了 ...

不是VT。产品手册给出RDSon的时候,会给出相应的VGS。
一般的,如果没有给出低电压,就不适合在低电压使用。

网友B:
一般的,先确定你的产品会提供多高的电压,然后去选MOS管。像上面那个AO3400,10V,5V,3.3V系统都可以用。如果某个MOS管只给出了10V的电阻,一般的就不能用在5V和3.3V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先确定你的产品会提供多高的电压,然后去选MOS管。像上面那个AO3400,10V,5V,3.3V系统都可以用。 ...

哦  明白了。找了几个Datasheet看,都有这个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C:
做IC设计时候会看这个,估计管子是否处于放大区。而且都是仿真软件来计算的。
分离器件需要这个参数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IC设计时候会看这个,估计管子是否处于放大区。而且都是仿真软件来计算的。
分离器件需要这个参数做什么 ...

不知道这个参数你怎么用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参数你怎么用器件?!!!

你用MOS管做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