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da输出正弦波时,能根据反馈随时调整正弦波形表吗

楼主(2018-11-24):
就是自动调整输出波形的幅值,大佬们

楼主:
dma传输时能更改传输内容吗
就是更改传输地址里的数据

网友A:
既然是da,应该可以随时调整。
你发到技术交流里面,那边人多。

网友B:
来生活贴里还能看到这个?太拼了,是不是发其他地方没人看?

网友C:
    时钟触发,DMA传内存的值就行,这个内存值就是大小,也可以列个正弦波表格,除以一个内存变量,这个变量就是控制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