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一阶低通数字滤波实现

楼主(2018-11-24):
TI DSP的一阶低通数字滤波实现

将普通硬件RC低通滤波器的微分方程用差分方程来表求,变可以采用软件算法来模拟硬件滤波的功能,经推导,低通滤波算法如下:

   Yn=a* Xn+(1-a)*Yn-1
式中 Xn——本次采样值
     Yn-1——上次的滤波输出值;
     ,a——滤波系数,其值通常远小于1;
Yn——本次滤波的输出值。

由上式可以看出,本次滤波的输出值主要取决于上次滤波的输出值 (注意不是上次的采样值,这和加权平均滤波是有本质区别的),本次采样值对滤波输出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但多少有些修正作用,这种算法便模拟了具体有教大惯性的低通滤波器功能。滤波算法的截止频率可用以下式计算:
                 fL= a/2Pit   pi为圆周率3.14…
                    式中 a——滤波系数;
                           ,t——采样间隔时间;

例如:当t=0.5s(即每秒2次),a=1/32时;fL=(1/32)/(2*3.14*0.5)=0.01Hz,当目标参数为变化很慢的物理量时,这是很有效的。另外一方面,它不能滤除高于1/2采样频率的干搅信号,本例中采样频率为2Hz,故对1Hz以上的干搅信号应采用其他方式滤除,低通滤波算法程序于加权平均滤波相似,但加权系数只有两个:a和1-a。为计算方便,a取一整数,1-a用256-a,来代替,计算结果舍去最低字节即可,因为只有两项,a和1-a,均以立即数的形式编入程序中,不另外设表格。虽然采样值为单元字节(8位A/D)。

为保证运算精度,滤波输出值用双字节表示,其中一个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否则有可能因为每次舍去尾数而使输出不会变化。   设Yn-1存放在30H(整数)和31H(小数)两单元中,Yn存放在32H(整数)和33H(小数)中。

Yn=a* Xn+(1-a)*Yn-1,有没有相关书籍关于推导这类软件算法。目前我在弄逆变器,matlab仿真模型不知道如何转换为DSP程序

网友A:
这一块的介绍非常不错的,我先学习下的

网友B:
利用DSP实现数字滤波器

网友B:
FIR的DSP实现

网友C(2019-07-09):
Yn=a* Xn+(1-a)*Yn-1,有没有相关书籍关于推导这类软件算法。目前我在弄逆变器,matlab仿真模型不知道如何转换为DSP程序

网友D:
基于dsp的fir数字滤波器设计

网友:
rc低通数字滤波为什么叫一阶滞后滤波

网友E:
数字滤波器选择1至6阶滤波什么意思

网友F:
下载相关资料学学吧

网友G:
基于DSP的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有吗?

网友H:
请问DSP处理信号与滤波器的关系

网友I:
数字滤波器用什么实现

网友J:
采样频率fs在dsp实时滤波过程中有何作用

网友K:
画出滤波器幅频特性了吗?

网友L:
学习DSP的硬件开发

网友H:
DSP实现FIR数字滤波器,用汇编语言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D:
DSP芯片cxd2500AQ怎样开启和关闭内部的数字滤波器

网友G:
数字滤波器可以由哪些器件实现?

网友:
一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怎么算

网友F:
常用的数字滤波的方法都有哪些

网友E:
matlab一维离散的数据序列如何进行低通滤波?

网友L:
DSP的开发环境,也就是CCS,要掌握常用的编程语言,有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编程

网友K:
怎么从matlab中导出数据出来

网友J:
数字滤波器结构的表示方法有哪些

网友I:
如何对设计出fir滤波器的系数处理成在dsp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