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电路

楼主(2018-11-24):
(无正文)

网友A:
10M?恒流驱动啊。或者买个LED灯带驱动器,貌似也可以驱动这么长的灯带。

网友B:
那只能DC供电,用PWM驱动MOS管去斩波了

网友C:
光线通讯里的速率比10M高很多的。

网友D:
不知道 10M 是什么概念?  开关恒流驱动的开关频率吗, 还是用作数据传输的开关频率 (象驱动高速光藕)

网友E:
你的是一个LED驱动器,怎么还涉及到带宽呢,开关频率也不会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