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32da输出正弦波时,能根据反馈随时调整正弦波形表吗

楼主(2018-11-24):
就是自动调整输出波形的幅值,大佬们

dma传输时能更改传输内容吗
就是更改传输地址里的数据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你这反馈是啥意思,反馈回来啥,想怎么调整

网友B:
功能实现了?晒晒啊,看看咋回事,没见过,也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个反馈。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我正好也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实现了?晒晒啊,看看咋回事,没见过,也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个反馈。 ...

就是简单的DA输出,经过功放,AD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我正好也在做这个

我也是网上找的 改了改  还有些没看懂呢  加微信给你发我名字

楼主:
最小系统ZET6工作呢    换成RCT6 就没反应了  哪位大佬指导下

网友B:
看来这个方法很给力啊。

网友D:
这个输出后怎么再输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后怎么再输入回去?

AD采集

楼主:
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就那个有问题的RCT6最小系统板,当手指放在片子上面时,串口断显示有发送数据   这怎么回事啊

楼主:
boot0置1时  手按着就发送   置0时就没反应了   boot1一直接地呢

网友E: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的 但是看你需要反映速度是多少了

网友D:
是乱码吧,你手指放那。我板子也可以。我的32板子,手指摸着跟串口有关的IO就乱码

网友G:
先停止,再切换不同的表格,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