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工程无法build 急急急

楼主(2018-11-24):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beep=P2^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T,num,m;
unsigned char code w[]={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nsigned char code  d[]={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unsigned char L[]={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while (1)
  {
   if (k1=~k1)
     num=1;
   else if (k2=~k2)
     num=2;
   else  (k3=~k3)
     num=3;
  swich(num)
  {        case 1: pmd();break;
        case 2: smg();break;
        case 3: fmq();break;
          default:break;
   }
   if(k4=~lk4)
   return (num=4);
  }
}
void pmd()
{
        while(1)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P1 = 0xff;
                        delay(2000);
                        P1=L[m];
                        delay(2000);
                }
        }
}

void smg()
{
        unsigned char num;
        TMOD = 0x01;
  TH0 = 0xfe;
  TL0 = 0xfe;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for(num=0;num<6;num++)
                {

                        P0=w[num];
                        wela=1;
                        wela=0;

                        P0=d[num];
                        dula=1;
                        dula=0;
                while(1)
                        {
                                if(T == 1)
                                {
                                        T = 0;
                                        break;
                                }
                        }
                }
        }
}

void fmq()
{
        while(1)
        {
                if(k3=~k3)
                        beep=0;
                else
                        beep=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e;
    TL0 = 0xfe;
                T++;
}

点击build后就是这个鬼: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an jian.c...
Target not created

哪里出错了啊?创建project的时候没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没提示错误吗?

网友B:
个人觉得可能时没有**或者**没成功。方便发个About uVision的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可能时没有**或者**没成功。方便发个About uVision的截图吗

不会的 之前已经生成过好多hex文件了

楼主:
没有啊 点击build后就出现最后那三行了

楼主:
哈哈哈哈 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我知道怎么弄了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比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