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29的SPI读取外部ADC数据

楼主(2018-11-24):
求教各位大大,我现在用429的SPI2来读取外部ADC的数据,使用的是SPI主模式,双线只接收,然后ADC芯片是ADS8860;
问题是:1.关于SPI这边我怎么配置?由于只用了接收,但是我配置的是双线只接收,也就是用的是SPI2的MISO,SCLK和NSS,那SPI的4个引脚是否都需要复用?还是只复用2个?ADS8860具有片选的功能,
2.关于SPI的NSS,求详细的解说,软件管理,硬件管理,输入模式,输出模式,启动SPI后NSS应该如何结合从器件的片选做响应的选择?后面贴上初始化代码

楼主:
void adc_spi2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
        GPIO_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2;
        HAL_GPIO_Init(GPIOB,&GPIO_Struct);

        /*SPI23õê¼»ˉ-----------------------------------------------*/

        SPI2_Handler.Instance = SPI2;
        SPI2_Handler.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2_Handler.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SPI2_Handler.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SPI2_Handler.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SPI2_Handler.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SPI2_Handler.Init.NSS = SPI_NSS_SOFT;
        SPI2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2_Handler.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2_Handler.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SPI2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SPI2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 = 7;
        HAL_SPI_Init(&SPI2_Handler);

        __HAL_SPI_ENABLE(&SPI2_Handler);

}

楼主:
附件是我的原理图SPI硬件接法和ADC时序图

楼主:
使用的是HAL库,初始化后SCLK有时钟输出,调用官方的接收函数就出错

楼主:
该怎么管理NSS引脚啊?看ADC的时序图,CONVST先拉高,等待tCONV-MAX时间后拉低,拉低的同时启动SPI,但是这个NSS应该如何管理成这样操作呢?

网友A:
F4的可以用cubeMX配置SPI的,自己用库函数写容易遗漏某项设置。

网友A:
另外F429的cubeF4里面有这个的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F429的cubeF4里面有这个的参考啊。

好的,感谢

网友:
使用模拟SPI更方便配置些

网友:
这个通信看看是不是和ads8866一样的,那样得话建议不用硬件spi,我记得好像不好读出来。
void shortDelay(uint16_t delay){
    while(delay--);
}

uint16_t APP_ReadAdc(){

    int16_t  delay=4;
    uint16_t data=0;
    SPI2_CS_GPIO_Port->BSRR = SPI2_CS_Pin;  //cs high
    SPI2_SCK_GPIO_Port->BRR = SPI2_SCK_Pin; //sck low
    DRV_LedOn(2);

    while(delay--){
        shortDelay(1);
        SPI2_SCK_GPIO_Port->ODR ^= SPI2_SCK_Pin;
    }

    SPI2_CS_GPIO_Port->BRR = SPI2_CS_Pin;   //cs low

    for(delay=15; delay>=0; delay--){
         SPI2_SCK_GPIO_Port->BSRR = SPI2_SCK_Pin; //sck high
         //正常在这里读数据
          if(SPI2_MISO_GPIO_Port->IDR & SPI2_MISO_Pin)
          {
            data |= 1<<delay;
          }
         SPI2_SCK_GPIO_Port->BRR = SPI2_SCK_Pin; //sck low
    }

    SPI2_SCK_GPIO_Port->BSRR = SPI2_SCK_Pin; //high
    DRV_LedOff(2);
    return data;
}

哇,大哥你这是软件模拟的SPI?

网友B:
使用标准固件库试试

正在找F4的标准库,还没找到

楼主:
各位大神们,我现在已经弄出来了,但是使用HAL库的接收函数,通信时钟SCLK配置的慢点,就会出现通信超时,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具体是SCLK=PCLK1/32及以上(大于等于32分频)调用HAL库的接收函数就会出现通信超时,但是SCLK=PCLK1/16及以下(小于等于16分频)就能正常接收数据了。

楼主:
HAL库SPI的接收函数中有个超时计算,请问有研究过的吗?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网友C:
只是一个片选一个接受的问题 波特率对了就行啊

网友D:
接收的话三根线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