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电路如何高效有效值直流转换

楼主(2018-11-24):
模拟电路如何高效有效值直流转换

     有效值(rms)衡量交流信号的幅度。从实用角度定义,交流信号的有效值等于以同一负载产生同等热量所需的直流量。从数学角度定义,电压有效值为信号求平方、求平均值,然后取其平方根所获得的值。取平均值的时间必须足够长,以便能在所需的最低工作频率进行滤波。我们将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模拟电路如何高效实现该功能。

  第一种方法称为直接显式法(explicit),如图1所示。输入信号首先由模拟乘法器求平方,然后采用适当的滤波器取平均值,再通过反馈环路中具有第二个平方器的运算放大器取其平方根。该电路动态范围有限,因为平方器之后的各级必须尝试处理幅度变化很大的信号。这会限制此方法,使输入最大动态范围约为10:1 (20 dB)。但是,如果可以使用AD834之类的乘法器作为构建模块,就可以实现出色的带宽(100 MHz以上)和高精度(见图2)。

  图1:直接显式(Explicit)有效值计算

  图2:用AD834模拟乘法器进行宽带有效值测量

  图3显示采用隐式法计算信号有效值的电路。此处,输出反馈至AD734等乘法器的直接分频输入。在该电路中,乘法器的输出随输入的有效值呈线性变化(而非呈平方变化)。与显式电路相比,这种隐式电路明显扩大了输入的动态范围。如果输入先流过绝对值电路,VIN2/VZ电路可由电流驱动,且只需要一个象限。

网友A:
有效值(rms)衡量交流信号的幅度。从实用角度定义,交流信号的有效值等于以同一负载产生同等热量所需的直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