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求教了

楼主(2018-11-24):
c语言a?(b=0,c=0):(b < 10)?(b++):(c=1);大牛们这行代码具体该怎么解释了???感觉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A:
哪个SB出的题……

网友B:
     这种为了炫雕技的编码方式不提倡,实际开发中逻辑越清晰越好,玩弄冷门的左值右值,还有逗号表达式技巧问题实属于无聊

网友C:
我感觉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牛X的代码。

楼主:
a,b,c,我先来解释下,a为单片机某一个IO口,输入检测,b局部变量,c为对应的一个bit的全局变量。这是一个程序中的某一句,作用我看懂了,是判断这个a的IO口是高还是低,由于这个函数在1ms定时器中,b++作为一个防抖的。只不过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判断的,最后IO口的状态怎么赋值到这个c的全局变量的。所以求大神细细分析一下

网友D:
果真没看懂,坐等高手

网友E:
很简单啊

网友F:
见到这种代码直接推到重写,这代码的作者是在秀高智商吗???

网友G:
实际中就不会这样子写的!!!!

网友H:
加个括号逻辑就清晰了
a?(b=0,c=0):((b < 10)?(b++):(c=1));

网友I:
这样的代码有毛用?

网友J:
加个if else if......很清晰的。

网友D:
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K:
出这题的人 完全是闲的

网友L:
这代码不可取,没必要追究其意义

网友M:
相当于
if (a != 0)
{
        b=0,c=0;
}
else
{
        if (b < 10)
        {
                b++;
        }
        else
        {
                c=1;
        }
}

网友N:
这种代码用到项目里会被人打的。

网友N:
一般规定:如果用了复杂的句子,必须用括号将所有能括起来的都给括起来,不要指望大家都看懂你的优先级顺序。

网友N:
这一类复杂的多目运算符,有个好处,生成的汇编效率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一般规定:如果用了复杂的句子,必须用括号将所有能括起来的都给括起来,不要指望大家都看懂你的优先级顺序 ...

    谭浩强后遗症

网友N:
haha,是的,都是学校里的那些所谓的砖家叫兽喜欢出这种题恶心人。

网友O:
这类算法一般都是,写的时候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网友P:
这是要互相伤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出这题的人 完全是闲的

这是某一个项目中,别人写的代码,按照上下文的意思,我基本上看懂了,只不过不是太明白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相当于
if (a != 0)
{

这种写法,确实比较常规,要是我也基本上就是这样写了,不过上面那种虽然难懂,从单纯的程序角度来说,个人觉得上面那种比较高效简洁。

网友Q:
看到这种代码一般先开出, 然后项目经理奖金扣1k

网友R:
就是一个按键消抖的功能。
IDA里面经常有这种。

网友S:
这种方式用习惯了其实都一样不难懂,关键是从左往右先找到第一个?,?前的条件成立则执行紧挨着?后的语句,否则往右找到最近的:执行其后面的语句。只是这种带,号的我是真没了解过不知道还有这种用法,学习了。

网友T: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给未来的自己挖坑~

网友U:
相当于
if (a != 0)
{
        b=0,c=0;
}
else
{
        if (b < 10)
        {
                b++;
        }
        else
        {
                c=1;
        }
}
更多操作

网友V:
学院派。天天搞些不打粮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