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式电器开关电路图

楼主(2018-11-24):
触摸式电器开关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功能:
本例电路可通过两个金属片(一个开,一个关)来控制电器开关的导通和关断。
电路图讲解:

本例电路由分立器件组成,M1和M2为两个触摸金属片,M1为开,M2为关。

继电器的触点是电器插座的开关。上电初始状态下,继电器线圈无电流,电器插座线路处于断开状态。

当需要接通电器开关时,用手指触摸一下M1,人体的感应信号使三极管Q2导通,同时拉低三极管Q1的基极电压,使Q1基极正偏,Q1导通。

Q1导通后,电流一方面经过继电器,使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闭合,线路接通,电器插座通电;另一方面经电阻R2使三极管Q3导通,发光二极管D2被点亮,表示电器开始工作。同时Q3导通也将拉低Q1的基极。此时即使手指松开,Q2截止也不会影响电器的工作,电路已经进入了自锁状态。

当需要关断电器时,用手指触摸一下金属片M2,人体的感应信号使三极管Q4导通,拉低Q3的基极电压,使Q3截止,发光二极管D2熄灭。Q3截止后,Q1的基极恢复高电平,Q1截止。继电器线圈失去电流而释放,常开触点断开,切断电器开关线路。

注意:

实际制作的时候,继电器的选型要注意,其常开触点要能在市电下正常工作。

网友A:
8550没有坏掉?

楼主:
不会的。你是怎么想象它坏了。计算电路时下面的负载也要计算进去的。

这不是想象,你再想想,应该能想得到
这不是想象,你再想想,应该能想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的。你是怎么想象它坏了。计算电路时下面的负载也要计算进去的。

当M1为高,Q2导通,PNP管Q1的基极直接到地GND,电流会很大,导致Q1、Q2烧毁。
改进:在Q1基极串联10K电阻。
即使不烧器件,也非常怀疑楼主电路能否完成触摸开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M1为高,Q2导通,PNP管Q1的基极直接到地GND,电流会很大,导致Q1、Q2烧毁。
改进:在Q1基极串联10K电阻 ...

Q1导通后,电流一方面经过继电器,使继电器吸合。你不会经过继电器电流不算进去吧。

@xmar :Q1导通时E极流入的电流IE由B极(IB)和 C极(IC)流出。则有IE=IB+IC。虽然E-> B没有错,但在我看来只对一半,因有IE=IB+IC,由于E极流入的电流IE同时由B极(IB)和 C极(IC)流出,再且IC能分掉一部分电流,IB很大的可能性就没有了。Q1也就正常工作了。
@zqykkkk :既然E-> B没有错,IB很大Q1都烧毁了,K1继电器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
@xmar :E极流入的电流IE由B极(IB)和 C极(IC)流出。则有IE=IB+IC。你说 E-> B没有错,可是EC没有电流过k1如何怎么工作呢?
Q1短路电流不是走的Q1集电极而是 E-> B, 再到Q2,而Q2没有限流电阻,所以会烧毁。

网友A:
楼主还是认为基极不用加电阻。。

网友C:
楼主,如果不接继电器,那就没有Ib了吗?
Ie=Ib+Ic没错,但是Ic=Ib×beta 是有条件的。
你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认为基极不用加电阻。。

那就给个简易电路你看看吧。你认为我下面的电路有没有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不接继电器,那就没有Ib了吗?
Ie=Ib+Ic没错,但是Ic=Ib×beta 是有条件的。
你再想想 ...

不接继电器,或 悬空,接地。这个电路还有意思吗?自然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给个简易电路你看看吧。你认为我下面的电路有没有成立?

这个电路当然成立了,但一样么?你一楼的Q1有这个基极电阻吗??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电路没有烧,是因为用的9014放大倍数比较低,运气好。如果某个批次9014放大倍数大一点,比如200,D2、Q3或者Q1就会有一个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当然成立了,但一样么?你一楼的Q1有这个基极电阻吗??

好就好说,如果我把简易电路中2K电阻,换成本帖首张图Q2,M1也在,然后Q2发射极接地,简易电路还成立么?

网友D(2018-12-27):
原理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出过成品测试?

网友E(2020-09-23):
有时间实验一下,不过直接买触摸IC就行,不用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