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指导:FT232RL插入电脑“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楼主(2018-11-25):
下载了FTDI官网最新的VCP驱动了,多台电脑试验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拔掉后立即插上,就能识别成功正常使用。就是快速连续上电两次,就能识别成功,像是第一次上电时电流冲击导致初始化错误?望前辈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按照你所说的,像是硬件问题导致的,你确定原理图是按照官方的来的吗?

网友B:
1,考虑过是电源不稳的原因吗?

网友B:
2, 再不识别的第一次,先不要拔下来。用镊子短路RESET到GND再释放,看是否就能识别了。可以考虑在Reset再一个RC延时电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再不识别的第一次,先不要拔下来。用镊子短路RESET到GND再释放,看是否就能识别了。可以考虑在Reset再 ...

谢谢~ 戳一下reset确实可以 马上识别成功。加了20k  10uf的rc,rc常数大约1s,但是依旧不能正常识别,要再手动短接一下。我换上按键试了下,插上USB大概要等2s再松手(reset置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所说的,像是硬件问题导致的,你确定原理图是按照官方的来的吗?

谢谢~ 是按照手册的USB供电最小应用图做的,其中sleep#和reset#手册写的不用的话可以悬空或上拉,我是悬空处理的。其他应该是一样了

网友B:
步子太小,100k试试。

网友C(2018-12-30):
19脚需接VCC

网友D(2022-02-10):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6-20):
26脚(TEST)需要拉低,要不然会进入测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