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R 下为啥全局变量都没有 volatile 修饰,却报 warning 呢?

楼主(2018-11-25):
最近使用 IAR 的时候遇到一个 warning 很奇怪,一个操作变量的函数老是报警告: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E:\....

void PID_Init(PID_TypeDef *pTemp,
              int32_t      Kp,
              int32_t      Ki,
              int32_t      Kd,
              int32_t      ErrorMax,
              int32_t      ErrorMin,
              int32_t      OutputMax,
              int32_t      OutputMin
             )
{

}

这样就会报刚刚的 warning, PID_TypeDef 也只是一些变量而已,全都没有volatile修饰;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warning。

谢谢!

网友A:
你把报警的截图发来啊你这省略号省略的啥

网友:
警告一般都有定位哪一行的,这个有吗

网友B:
有被优化的风险就Warning

网友C:
不要执着于warning

网友D:
警告应该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E:
别管警告 没有错误就行

网友F:
作为程序员,必须0 errors  0  Warning!

哈哈哈,我是强迫症患者

楼主:
最后问题找到了,里面有个TIM1->A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