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9E815A单片机PWM的关掉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2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就是我用一个按钮控制N79E815A的P01口的pwm问题。想没按按钮时,没有pwm输出,引脚输出电压为0.一按下按钮时pwm引脚输出占空比50%的电压。就是目前我用的官网提供的程序,然后我把按钮还没按时的程序就调用自己写的占空比为0的程序,因为我想占空比为0,那么该引脚应该会输出电压为0.然后现在的结果是,按钮按与不按都没有pwm的输出。一下是我的程序,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define PWMP            0x0DD
#define PWM0_Duty       0x06F
#define PWM1_Duty       0x06F
#define PWM2_Duty       0x06F
#define PWM3_Duty       0x06F
typedef enum
{
    E_CHANNEL0,
    E_CHANNEL1,
    E_CHANNEL2,
    E_CHANNEL3,
}   E_PWMCNL_SEL;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9E81x.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Versi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sbit key=P0^0;
bit flag=0;
bit sflag=0;
bit a;
bit b;
UINT16 PWM_shadow;

//-----------------------------------------------------------------------------------------------------------
void Init_PWM(void)
{
    PWM_shadow = PWMP;
    PWMPH = HIBYTE(PWM_shadow);
    PWMPL = LOBYTE(PWM_shadow);
    PWMCON0 = 0xD0;
}
void PWM_Pin_Recover_IO(void)  //复位函数
{
    PWMCON0 = 0x00;//
    PWMCON1 = 0x00;//
    PWMCON2 = 0x00;//
    PWMPH   = 0x00;//
    PWMPL   = 0x00;//
    PWM0H   = 0x00;//
    PWM0L   = 0x01;//
          PWM1H   = 0x00;//
    PWM1L   = 0x01;//
    PWM2H   = 0x00;//
    PWM2L   = 0x01;//
    PWM3H   = 0x00;//
    PWM3L   = 0x01; // PWMP < PWMn Duty, PWM Pin Output High(no-active)
    PWMCON0 = 0xD0;// PWM Run  运行PWM
    _nop_ ();      // NOP
    PWMCON0 = 0x2F;// PWM Stop
}
void PWM_Channel(E_PWMCNL_SEL Channel)//选择PWM通道
{
     switch(Channel)
     {
         case E_CHANNEL0:
            PWM_shadow=PWM0_Duty;
            PWM0H = HIBYTE(PWM_shadow);// PWM0 Duty (P0.1)
            PWM0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1:
            PWM_shadow=PWM1_Duty;
            PWM1H = HIBYTE(PWM_shadow);// PWM1 Duty (P1.6)
            PWM1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2:
            PWM_shadow=PWM2_Duty;
            PWM2H = HIBYTE(PWM_shadow);// PWM2 Duty (P1.7)
            PWM2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3:
            PWM_shadow=PWM3_Duty;
            PWM3H = HIBYTE(PWM_shadow);// PWM3 Duty (P0.0)
            PWM3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

}

void PWM_Close(E_PWMCNL_SEL Channel)//选择PWM通道
{
      switch(Channel)
     {
         case E_CHANNEL0:
            PWM_shadow=0x0DD;
            PWM0H = HIBYTE(PWM_shadow);// PWM0 Duty (P0.1)
            PWM0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1:
            PWM_shadow=0x0DD;
            PWM1H = HIBYTE(PWM_shadow);// PWM1 Duty (P1.6)
            PWM1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2:
            PWM_shadow=0x0DD;
            PWM2H = HIBYTE(PWM_shadow);// PWM2 Duty (P1.7)
            PWM2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case E_CHANNEL3:
            PWM_shadow=0x0DD;
            PWM3H = HIBYTE(PWM_shadow);// PWM3 Duty (P0.0)
            PWM3L = LOBYTE(PWM_shadow);
            break;
    }

}
void Enabled_Brake_Function(void)      //钳位函数
{
    PWMCON1 = 0x30;
}
void Scan(void)//按键子程序
{
         if((a==1)&&(b==1))
         {
                 flag=~flag;
                 a=0;
                 b=0;
   }
   if(key==1)
   {
                 a=1;
   }
   if(key==0)
   {
                 Delay1ms(5);
             if(key==0)
                   {
                     b=1;
             }
   while(key==0);
         }
}
void Disp(void)//led显示程序
        {
                if(flag==1)
                {
                  P12=0;
                P30=0;
PWM_Channel(E_CHANNEL0);
      Init_PWM();
      Enabled_Brake_Function();
    }
    else if(flag==0)
                {
                 P12=1;
                  P30=1;
PWM_Close(E_CHANNEL0);
      Init_PWM();
      Enabled_Brake_Function();
    }
  }
void main(void)
{

             P02_Input_Mode;
             P03_Input_Mode;
             P04_Input_Mode;
             P30_Quasi_Mode;
             P13_OpenDrain_Mode;
             P12_OpenDrain_Mode;
             P01_PushPull_Mode;
             P07_Input_Mode;
             P05_Input_Mode;
             P11_Input_Mode;
             P10_Quasi_Mode;
             P00_Input_Mode;
             P10=0;
             P01=0;
             flag=0;
                         while(1)
                        {
                          Scan();
                    Disp();
                        }
}

楼主:
我如果不写关掉pwm的程序,就是只在flag==1这个标志位下写PWM程序,在标志位flag=0也就是按钮没按时(或者第二次按想关掉电路时)没写关掉pwm的程序。结果就是在flag==1和flag==0时始终有50%的占空比pwm的输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flag==0时我没写关pwm的程序。只是我在flag==0时写上占空比为0的程序后,无论是按按钮还是不按按钮,都没有pwm输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请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应该写两个程序,一个是关闭PWM的,一个是启动PWM并且配置为50%占空比的。
然后设置一个变量,这个变量被按键控制,按下后就将这个变量设置为1,执行PWM输出,如果没有按下就变量为0,然后运行关闭PWM的函数。

网友A:
pwm_close();
pwm_open();

main(){

while(1){

if(按下)  key=1;
else key=0;
if(key==1)
pwm_open();
else
pwm_close();

}

}

网友A:
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_close();
pwm_open();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把开启pwm也就是占空比为50%的函数写在按钮按下时的程序里的,标志位为flag,等于1时开启。在flag=0时我写的是占空比为0的程序。至于将pwm关掉我想的是将占空比设置为0,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关掉吗?

原来问题出现在我初始化时,使这个端口置0,去掉这条程序引脚置0的程序后发现还是可以。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搞定了就好。

网友C:
搞定了,发个贴分享一下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发个贴分享一下代码啊。

嗯嗯,上面就是我的代码,把初始化的那个P01去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