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铃、通话、开锁:只要两根线?

楼主(2018-11-25):
我们楼的一楼大门是电控的,到每家都是两根线,能响铃、通话,还能在家里开大门。神奇!

网友A:
你家的有线电话(座机)也是两根线,可以拨号,可以通话,甚至有些可以自动应答并录音……

网友B:
你家的电脑没有线  还能上网看视频聊天呢 真是神奇

网友C:
也是醉了。。。

网友D:
对啊,真是神奇

网友E:
对啊,真的神奇

网友F:
可以去申请一个发现专利~

楼主:
大家不要笑话。我拆开门铃(家里那头)看了,里面几乎什么都没,只有一个开关负责开门,一个听筒挂钩开关。所以肯定是用很简单的模拟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笑话。我拆开门铃(家里那头)看了,里面几乎什么都没,只有一个开关负责开门,一个听筒挂钩开关。 ...

你家楼门那里,是按键输入单元号码,并且有数字显示。可见其内部必有数字电路(通常就是一片单片机)。

网友G:
我就看看,不说话啊!!!  哈哈哈

网友H:
两根线既供电,又走信号。
找一下电话信号的资料看看。

网友I:
应该是电源载波通行~现在很多这样的方案

网友J:
快要绝迹的技术了,以前一条电话线承载太多技术了。
馈电、振铃、来电显示FSK DTMF、摘机、反极信号、语音、传真、后来的ISDN ADSL VOIP。
交换机也变了更了几个时代,人工机械,电路交换、时隙交换、软交换。

网友K:
应该是有个单片机把,楼主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L:
传统的电话是模拟制式的,一百多年了,用传统的类似电话的原理可以实现模拟制式的门禁系统,过去也确实有这样的。不过现在的门禁对讲系统特别是可视型的都是数字化的,数据传输的方案很多。网上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甚至有电路图,楼主感兴趣的话,去找来看看。

网友M:
70年代就有一根线的小喇叭,能听广播和评书

网友N:
真的很神奇

网友O:
时分多路,频分多路等等技术不一而足。

网友P:
这个两根线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刚刚有互联网的时候,都是从电话线过来的,虽然那时候网速有点可怜对吧,但是两根线能做很多事情。

网友Q:
电视后面的同轴线真神奇,竟然可以上网还可以看有线电视

网友R:
载波通讯

网友S(2019-01-17):
神一般的问题

网友T:
我认为楼主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让大家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而不是让各位坛友取笑、挖苦的。

网友U:
医院病房使用的病人呼叫器就是两根线,其借助电话拨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