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IAR 无法调试下载

楼主:
板子用ICP工具可以连接并且烧写擦除

但是用IAR 无法烧写
这里随便打开了一个例程
选择不debug但不下载

如果选择debug并下载则显示

我检查了那个template。out文件是存在的

debuglog似乎也没啥有用信息

求破

网友A(2018-11-25):
没有debug的驱动?还是没有设置对仿真器?

网友A:
楼主用Keil试试看,我们一般用Keil,IAR好像今年刚开始支持的,不是太好吧

网友B:
开发这个首选Keil MDK.

网友:
那个提示的目录下有没那个文件,或者是不是工程没有配置生成那个格式的文件。

网友C:
看提示信息啊,没有找到需要的文件

楼主(点评):
帖子已经说了我检查了那个。out文件是存在的

网友D:
好久没用过Debug功能了,都是自己看运行结果

网友D:
或者在你想知道某变量的位置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ebug的驱动?还是没有设置对仿真器?

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这个首选Keil MDK.

我不咋会用keil 平时都是iar全家桶

楼主:
最新消息 KEIL 也是同样的错误都是某个dll错误

楼主:
搞定了 重新烧了一下unlink固件就能用了

网友E:
看来是调试器的固件版本跟你的IDE版本不匹配造成的。上次我的ST也是,下载都下不了,后来用升级工具检测,发现版本太老,然后更新到最新版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调试器的固件版本跟你的IDE版本不匹配造成的。上次我的ST也是,下载都下不了,后来用升级工具检测, ...

嗯我就是折腾两下更新了固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