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开态取电问题

楼主(2018-11-25):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  现在搞不明白可控硅开态怎么取电

网友A:
可控硅的导通状态还是有不小压降的,一般超过2V,取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导通状态还是有不小压降的,一般超过2V,取电没问题

对电源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这是标准的过零光耦触发双向可控硅啊!可控硅只要触发一下,就导通了,直到交流电的负半周来临,再给一次触发!光耦内部有检查过零的电路,使双向可控硅相位在零时触发导通,减少对电网的过冲和干扰!过零检测,应该是迟后一点点,但此时电压已有5-10V左右啦,可以提供触发啦!

电源这样做行吗

网友B:
电源这样做?什么意思?这样做AC-DC吗?怎么可能!否则发明还用发明AC-DC芯片吗?还用变压器吗!

@xurexi :有什么办法么
@夏天丶丿 :导通后,电源没电!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想单火取电 电源模块是开关电源 就是不明白 可控硅导通后 电源模块还有电吗

网友C:
需要使用微功耗电源,前几天本论坛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使用微功耗电源,前几天本论坛有广告。

我在灯上面加了旁路  就是不明白灯亮着的时候 电源模块怎么取电

网友C:
只要可控硅有一定的导通死角就可以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可控硅有一定的导通死角就可以取电

MOC3063 是不是过零导通后  后面是不是一直导通

网友C:
是的,MOC3063 过零导通后一直导通,取电是在导通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MOC3063 过零导通后一直导通,取电是在导通前

现在就是对单火 开态取电搞不明白  用低效率的变压器也行  反正灯上也要接旁路电容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变压器不能用,因为工作电流稍高就会使灯在不打开时出现暗光

用个电容 做旁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