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锂电池充电电路两个引脚到单片机的用意是?

楼主(2018-11-25):
请问大家,我看到一个3.7v锂电池的充电电路,然后是通过两个tp4054/54B7来给锂电池充电,请问其中两个检测引脚送至单片机。这是会起到如何的检测作用?这个芯片的三种充电状态我看资料是需要加些上拉电阻什么的。这个图是要检测充电电流和充电后的电压吗?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检测充电状态的,根据电压通过AD来检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检测充电状态的,根据电压通过AD来检测就可以

嗯嗯,充电的三种状态我看TP4054是要加两个电阻并用单片机的两个IO口,而这个就直接把两个CHRG端口送到单片机,所以有点困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充电的三种状态我看TP4054是要加两个电阻并用单片机的两个IO口,而这个就直接把两个CHRG端口送到单 ...

主要看这两个端口的电压了,最好不要高于3.3,加电阻就是分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