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气体放电管为什么有三端的还有两端的?

楼主(2018-11-26):
(无正文)

网友A: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间隙式的防雷保护元器件,它在通信系统的防雷保护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气体放电管事宜陶瓷作为封装外壳,放电管内充入电气性能稳定的惰性气体,放电电极一般有两个、三个或五个,电极之间由惰性气体隔开,按电极的个数设置来划分,放电管就分为二极、三极和五极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