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华大HC32F146系列低功耗MCU-虹芯侠客

楼主(2018-11-26):
华大HC32F146系列低功耗MCU
32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1.   简介 概要 HC32F146 系列产品为华大半导体研制的 32bi t 基于 ARM-Cortex M0+ 的 MCU,与传统的 CPU 内 核相比,效率更高,功耗更低。更宽的工作电压范围,可同时支持 3V、5V 系统。集成异步串口、SPI、 I²C、LCDC 显示模块、12 位高速 ADC、运算放大器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本产品是华大半导体在 M0+ 平台上的第一颗 5V 电压产品。
2.   典型应用
工业仪表:现场仪表、汽车摩托车仪表盘;
l 工业控制:变频器、UPS;
l 车身控制:雨刮、车窗、中控锁。

3.   资源简介
32 位 ARM Cortex-M0+ 内核
– 处理器版本:r0p1
–最高工作频率:48MHz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 1 通道 NMI(不可屏蔽中断)和 32 通道的外设中断,能够设 定 4 个中断优先级
– 24 位系统定时器 (Sys Tick):该系统定时器用于管理操作系统任务
– 支持位带(Bit Band)操作
片上存储器
– 闪存
○ 最大 128KB
○ 保护代码的加密功能
○ 支持读等待(0 个或者 1 个周期)
– 片上 SRAM
○ 最大 8KB
l DMA 控制器 (2 通道)
− DMA 控制器为 CPU 配备了 DMA 专用的总线,可与 CPU 同时进行处理工作。
− 2 路可独立配置和操作的通道
− 可根据软件或者内置外设功能的请求进行传输
− 传输地址空间 : 32 位 (4 GB)
− 传输模式: 整块传输/突发传输/请求传输
− 传输数据类型 : 字节/半字/字
− 传输块个数 : 1 ~ 16
− 传输次数 : 1 ~ 65536
l LCD 控制器
– LCDC
○ 支持内部电阻分压模式、外部电阻分压模式和外部电容分压模式
○ 可选 40SEG × 4COM(最多) , 38SEG × 6COM(最多) 或者 36SEG × 8COM(最多)输出
○ 4COM 模式下,可选 1/2、1/3 或 1/4 占空比,可选 1/2 或 1/3 偏置
○ 6COM 模式下,1/6 占空比,可选 1/3 或 1/4 偏置
○ 8COM 模式下,1/8 占空比,可选 1/3 或 1/4 偏置
○ 可调整帧显示频率
l 多功能通讯串口 (最多同时 3 通道)
–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每个通道的工作模式。
○ UART(支持波特率补偿)
○ SPI
○ I 2C
– UART
○ 全双工双缓冲器
○ 可选择奇偶校验的有/无
○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 多种错误检测功能(奇偶校验错误、帧错误、溢出错误)
○ 支持硬件流控制:根据 CTS/RTS 自动控制数据收/发
○ 支持波特率补偿
– SPI
○ 全双工双缓冲器
○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 溢出错误检测
○ 片选功能
○ 数据长度: 5 到 16 位
– I 2C
○ 支持标准模式(最快 100 kbps)/ 高速模式(最快 400 kbps)
l A/D 转换器(最多 16 通道)
– 12 位 A/D 转换器
○ 逐次比较型
○ 采样/转换周期 ≥ 20 时钟周期, 转换速率达 1MBPS(M-bit per second).
○ 可选优先级转换模式或扫描转换模式
○ 内建 FIFO 用于存储转换结果
○ 单调的无失码的 12 位转化
○ 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速率可调.
○ 支持 16 路外部端口输入和 2 路内部信号源采样(OPA0/OPA1)
○ 窗口阈值比较功能
l 复合定时器 (最大: 4 通道) 可从以下模式中选择各通道的工作模式。
– 16 位 PWM 模式
– 16 位 PPG 模式
– 16/32 位重载定时器
– 16/32 位 PWC 模式
l 通用 IO 端口 本系列的引脚不用作外部总线或者外设功能时,可用作 I/O 口。另外,任何一个 I/O 口都可以搭 载端口重定位功能,用于配置外设功能的设定。
– 快速 GPIO 支持单周期访问
– 每个端口可配置内置上拉电阻
– 每个端口可配置开漏输出
– 端口引脚电平可直接读取
– 端口重定位 – 部分引脚支持大电流输出 12 毫安
l 双定时器 双定时器由两个可编程的 32/16 位递减计数器构成。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定时器通道的工作模式。
– 自由运行模式
– 周期模式 (=重载模式)
– 单次模式
l 外部中断控制器单元
– 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 最多 16 个
– 不可屏蔽中断(NMI)输入引脚 : 1 个
l 看门狗定时器(2 通道) – 当达到超时值时,看门狗定时器产生中断或复位, – 本系列有两种看门狗: “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 “硬件”看门狗定时器使用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因此在停止模式以外的任何低功耗模式下都 可以工作。
l 计时计数器
– 计时计数器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唤醒系统。
– 计时计数器的时钟源可以来自除 PLL 时钟外的任何时钟。
l 时钟/复位
– 时钟 五种时钟源可供选择 (二种外部振荡器, 二种内部 RC 振荡器)
○ 外部高速 OSC 振荡器:4MHz ~ 16 MHz
○ 外部低速 OSC 振荡器:32.768 kHz
○ 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4 MHz
○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32 kHz
○ 内部 PLL:高达 48MHz – 复位
○ RSTB 引脚复位 ○ 上电复位
○ 软件复位
○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 低电压检测复位
○ 时钟监视器复位
l 时钟监视器 根据内部 RC 振荡器生成的时钟来监视外部时钟的异常。
– 检测出外部振荡时钟故障(时钟停止)时,发生复位
– 检测出外部频率异常时,中断或复位有效
l 低电压检测(LVD) 本系列产品包含有两个低电压检测单元:LVD1和 LVD2,用于检测 DVCC 电压。 LVD 检测阈值可调,当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可根据配置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l 运算放大器
– 本系列产品包含两单元运算放大器,可独立工作。
l SRAM 校验
– 本系列产品支持 SRAM 奇偶校验功能,当检测到奇偶错误时可产生中断。
l 低功耗模式 有以下低功耗模式:
– 休眠模式(Sleep)
– 定时器模式(Timer)
– 停止模式(Stop)
l 外设时钟门控 可以通过门控不用的外设的操作时钟来降低系统功耗。
l 调试接口
– 串行线调试接口(SW-DP)
– 微追踪缓存(MTB)
l 唯一识别码(Unique ID) 每颗芯片都有固定的 80 位唯一识别码
l 电源 – 支持宽幅范围电压:DVCC =2.7V ~ 5.5 V
华大单片机-中国芯,中国梦中国人用自己的“芯”

网友A:
汔车仪表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能否使用?

华大是工业级MCU,如果应用到汽车上,没有特定要求使用汽车级MCU,是可以的

网友B:
大概价格呢

楼主(2019-01-29):
论坛里面可以说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