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华大HC32L13X系列低功耗MCU-虹芯侠客

楼主(2018-11-26):
HC32L13X系列低功耗MCU

32 位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1.      简介HC32L13X 系列是一款旨在延长便携式测量系统的电池使用寿命的超低功耗、宽电压工作范围的 MCU。集成 12 位 1M sps 高精度 SARADC 以及集成了比较器、运放、内置高性能 PWM 定时器,LCD 显示、多路 UART、SPI、I2C 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内建 AES,RNG 等信息安全模块,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和超低功耗的特点。本产品内核采用Cortex-M0+ 内核,配合成熟的 Keil& IAR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 C 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2.   超低功耗典型应用

 传感器应用,物联网应用

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 火警探头,智能门锁,无线监控等智能传感器应用

 各种对于电池供电和对于功耗苛求的便携式设备等

3.   资源简介

32 位 CORTEX M0+ 内核

ARM®Cortex®-M0+ 处理器源于 Cortex-M0,包含了一颗 32 位 RISC 处理器,运算能力达到 0.95

DhrystoneMIPS/MHz。同时加入了多项全新设计,改进调试和追踪能力、减少每条指令循环(IPC)数

量和改进 Flash 访问的两级流水线等,更纳入了节能降耗技术。Cortex-M0+ 处理器全面支持已整合

Keil & IAR 调试器。

Cortex-M0+ 包含了一个硬件调试电路,支持 2-pin 的 SWD 调试界面。

32K/64K ByteFlash

内建全集成 Flash 控制器,无需外部高压输入,由全内置电路产生高压来编程。支持 ISP、 IAP、ICP

功能。

4K/8K Byte RAM

根据客户选择不同的超低功耗模式,RAM 数据都会被保留。自带硬件奇偶校验位,万一数据被意外破

坏,在数据被读取时,硬件电路会立刻产生中断,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时钟系统

一个频率为 4M~24MHz 可配置的高精度内部时钟 RCH。在配置 16MHz 下,从低功耗模式到工作模

式的唤醒时间为 3uS,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偏差 < ±2.5%,无需外接昂贵的高频晶体。

一个频率为 4M~32MHz 的外部晶振 XTH。

一个频率为 32.768KHz 的外部晶振 XTL,主要提供 RTC 实时时钟。

一个频率为 32.768/38.4KHz 的内部时钟 RCL。

一个频率为 4M~48MHz 输出的PLL。

工作模式

1) 运行模式Active:CPU 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2) 休眠模式Sleep:CPU 停止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3) 深度休眠模式Deep sleep: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停止,低功耗功能模块运行。

硬件实时时钟 RTC

RTC(Real Time Counter)是一个支持 BCD 数据的寄存器,采用 32,768Hz晶振作为其时钟,能实现

万年历功能,中断周期可配置为年/月/日/小时/分钟/秒。24/12 小时时间模式,硬件自动修正闰年。具有

精确度补偿功能,最高精度为 0.96ppm。可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或外部温度传感器进行精确度补偿,可

用软件+1/-1 调整年/月/日/小时/分钟/秒,最小可调精度为 1 秒。

用于指示时间和日期的 RTC 日历记录器在 MCU 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复位时不会清除保留值,是需要

永久高精度实时时钟的测量设备仪表的最佳选择。

通用 IO 端口

最多可提供 56 个 GPIO 端口,其中部分 GPIO 与模拟端口复用。每个端口由独立的控制寄存器位来

控制,支持 FAST IO。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和电平触发中断,可从各种超低功耗模式下把 MCU 唤醒到

工作模式。支持位置位,位清零,位置位清零操作。支持 Push-Pull CMOS 推挽输出、Open-Drain 开

漏输出。内置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带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滤波功能。输出驱动能力可配置,最大支持

12mA 的电流驱动能力。56 个通用 IO 可支持外部异步中断。

同步串行接口 SPI

2 路同步串行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支持主从模式。

支持DMA 硬件数据传输。

I2C 总线

2 路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支持主从模式。采用串行同步时钟,可实现设备之间以不同的速率

传输数据,串行8 位双向数据传输最大速度可达 1Mbps。

蜂鸣器 Buzzer

4 个 Base Timer 与 1 个 LPTimer 功能复用输出为 Buzzer 提供可编程驱动频率。该蜂鸣器端口可提供

16mA 的 sink 电流,互补输出,不需要额外的三极管。

时钟校准电路

内建时钟校准电路,可以通过外部精准的晶振时钟校准内部 RC 时钟,亦可使用内部 RC 时钟去检验

外部晶振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唯一识别号 UID

每颗芯片出厂前具备唯一的 16 Bytes 设备标识号,包括 wafer lot 信息,以及芯片坐标信息等。UID 地

址为:0X00100E70 - 0X00100E7F。

CRC16/32 硬件循环冗余校验码

CRC16 符合 ISO/IEC13239 中给出的多项式 =X16 + X12 + X5 + 1

CRC32 符合 ISO/IEC13239 中给出的多项式 =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 +x5 +x4+x2 +x+1

32 位硬件除法器

HDIV(Hardware Divider)是一个 32 位有/无符号整数硬件除法器。

AES 硬件加密

AES(The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是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在 2000 年10 月2 日正式宣布的新的数据加密标准。AES 的分组长度固定为 128 位,而密钥长度支持128。

RNG 随机数发生器

RNG 是一个真随机数发生器,用来产生随机数。

12 Bit SARADC

单调不失码的12 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在 24M ADC 时钟下工作时,采样率达到 1Msps。参考电

压可选择片内精准电压(1.5v 或 2.5v)或从外部输入或电源电压。30 个输入通道,包括 24 路外部管

脚输入、1 路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1 路 1/3 电源电压、1 路内建 BGR 1.2V 电压、3 路 OPA 输出。

内建可配置的输入信号放大器以检测弱信号。

电压比较器 VC

芯片管脚电压监测/比较电路。16 个可配置的正外部输入通道,11 个可配置的负外部输入通道;5 个内

部负输入通道,包括1 路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1 路内建 BGR 2.5V 参考电压、1 路内建 BGR 1.2V 电

压、1 路64 阶电阻分压。VC 输出可供定时器 Timer0/1/2/3,LPTimer,Advanced Timer 与可编程计数阵列 PCA 捕获、门控、外部计数时钟使用。可根据上升/下降边沿产生异步中断,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

MCU。可配置的软件防抖功能。

低电压检测器 LVD

对芯片电源电压或芯片管脚电压进行检测。16 档电压监测值(1.8v ~ 3.3v)。可根据上升/下降边沿产生

异步中断或复位。具有硬件迟滞电路和可配置的软件防抖功能。

运放 OPA

OPA 模块可以灵活配置,适用于简易滤波器和 Buffer 应用。内部的三个运放可以配置为反向、同向具

有不同增益的组合运放,也可以使用外部电阻进行级联。

LCD 驱动

LCD 控制器是一款适用于单色无源液晶显示器(LCD)的数字控制器/驱动器,最多具有 8 个公用端子(COM)和 40 个区段端子(SEG),用以驱动160 (4x40)或384(8x36)个 LCD 图像元素。可以选择电

容分压或电阻分压,支持内部电阻分压。内部电阻分压可以调节对比度。支持 DMA 硬件数据传输。

工作条件:-40 ~ 85℃,1.8 ~ 5.5V

封装形式:QFN32,LQFP64/48,TSSOP28

网友A:
HC32L13X能否给块板子玩下

网友A:
可否用于触摸应用?

网友A:
与楼上一样,想要板子玩一下,关注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用于触摸应用?

110系列有做触摸应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人家ST要推出32美分的mcu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人家ST要推出32美分的mcu了 --

华大MCU的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没有汇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