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推荐几款DCDC芯片,12V转+-12/ +-15/ +-5详情

楼主(2018-11-26):
12V转+-12  最大电流850mA  20W
12V转+-15 最大电流40mA    20W
12V转+-5  最大电流2A

小弟经验不足,不知道有哪些芯片可以用的,还请各位给点建议,拜谢

网友A:
你这是升压还是降压啊,没看懂说详细点呗 我代理贝岭的DCDC

就是输入是12V,然后输出是+-12 / +-15 /+-5 这个是我的需求,然后现在需要选几款DCDC芯片去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选吧

@tinnnny :可以啊,先加QQ行不 670206283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我这边是苏州一家上市公司研发部的,正在寻找现有方案中DCDC芯片的替代料,我认为我们可能有更深入的合作
非常感谢dalao,我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升压还是降压啊,没看懂说详细点呗 我代理贝岭的DCDC

就是输入是12V,然后输出是+-12   /  +-15     /+-5    这个是我的需求,然后现在需要选几款DCDC芯片去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入是12V,然后输出是+-12   /  +-15     /+-5    这个是我的需求,然后现在需要选几款DCDC芯片去实 ...

这个用芯片好像实现不了吧,不太懂哈

网友B:
ti有WEBENCH在线工具,可以直接输入需求自动生成电路图,并提供相应的参数和性能图表等。楼主可以看看